发现了这个,

楼主(2005-04-22):
商品描述:
积压全新。台湾产,工业包装。输入:AC115/230V,输出DC24V/4.5A 尺寸:199×99×38mm
不知道好不好用,作充电器电源应该不错!

网友:
充電器韆萬不能用這個~現在的充電器都是12-15V輸入電壓~而且這個電流太小暸~4.5A輸齣電流搆幹嗎用的~還沒我電池輸齣電流大呢~

网友:
这个不好用吧!

网友:
我用的就是兵裝電源~還不錯~電流穩定~

楼主:
呵呵,我是想用做DIY的充电器的电源,应该可以吧

网友:
充镍铬电池和铅酸电池可以,镍氢和锂电池就不要用了,即使要用还得配上专用的电路才行;
它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开关电源!

网友:
可以改的电压低些再用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4-23 08:32 PM 发表:

我用的就是兵裝電源~還不錯~電流穩定~

什么叫兵装电源?

网友:
kimi  在 2005-4-26 10:16 AM 发表:

什么叫兵装电源?

這個就是兵裝電源~也叫開關電源~

网友:
做充电器电源不错,就是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