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浆吸不上油,化油器的油路是通的?

楼主(2005-04-22):
拨浆吸不上油,化油器的油路是通的?

网友A:
按住风门进气控

楼主:
肯定按住了.

网友A:
那我不知道了,我是不够格的菜鸟~

网友B(2005-05-31):
转过上死点后要放开指头,转过多半圈再按住....再过上死点...再放...

网友C:
油针有没有开啊????

网友D:
风门也要开一些!

网友E:
可能是主轴磨损过度或化油器安装密封不够

网友F(2005-08-06):
不是会拆开发动机清洗后汽缸的进气排气口位置不对吧
这样是一定不进油的哦!!!

网友G:
堵排气口!

网友H:
看看进气口边上的两个螺丝,有时候松了就会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