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后的现象

楼主(2005-04-22):
可能是不够电,摔了机,摔完后飞不起了,推油门
电机
转,但再推油门接收器绿灯转红灯,就是飞不起来;请教何解

网友A:
奇怪的现象

网友B:
难道把电调或者混控摔坏了?

网友C:
我也认为是电池没电了。
充后试过了吗?

网友D:
可能是电池问题

网友E:
绿头苍蝇
在 2005-4-24 11:12 PM 发表:
难道把电调或者混控摔坏了?
一般来说摔坏的几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