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缸安装问题?

楼主(2005-04-23):
缸上有四个洞,三个开到底了,一个洞在中间又宽又扁哪个没对排气口呀.

网友A:
好对好对.慢慢的对就对上了.

网友B:
排气口位置较高!!!

网友C:
新的还是旧的,旧发动机发黑的那个就是排气口,如果是新的话注意一下机匣上的几个槽口和气缸相对应,一般来说横着的那个又扁又长,尺寸和机匣排气口一样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