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三角翼,欢迎大家拍转

楼主(2005-04-23):
网上看了好多高人的帖子,终于按捺不住,花了两个晚上做了生平第一架飞机。用料kt板,乳胶,502,透明胶,双面胶。没有碳杆,一律用细竹签代替,主翼补强用了卫生筷,不知强度能不能适应。翼展110cm,小电直370马达,减速配9070桨。还在最后收尾整理阶段,从没做过也没飞过飞翼,不知这次能否顺利升天。家里无称,重量和推力不得而知
来张全貌

由于找不到细钢丝,连杆用竹签代替,两边用曲别针弯成,麻绳捆帮后滴502,坚硬无比

整流罩内部

我制作的场地,第一个晚上做到凌晨5点多阿。嘿嘿,左上角的竹篮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

暂时传这么多图,小弟第一次作,肯定很多问题。望高手指点改进

[ Last edited by harrycxy on 2005-4-23 at 10:17 ]

楼主:
这是我参考的尺寸图,略有修改

网友:
赶快去飞啊,好的话我也做一架

网友:
赶快去飞啊

楼主:
归途  在 2005-4-23 10:56 AM 发表:

赶快去飞啊

整流罩还没想好怎么固定上去,第一次做,真不知能不能飞

网友:
篮子是给猫睡得吧后面的AT40飞了没`~看起来好新

楼主:
moto  在 2005-4-23 11:11 AM 发表:

篮子是给猫睡得吧后面的AT40飞了没`~看起来好新

猜得比较接近了,但不完全正确哦,在想想飞了,我还不能单飞,差不多每个周末都要高手带我去飞,每次飞完我都用洗结净擦,所以比较干净罗

网友:
你是不是养了个小狗?

网友:
马塞曲画的不错,看了楼主的画让我回想起学生时代了。

楼主:
终于全部完工了,等下去试飞。做这飞翼我好几天没看书搞学习了,心里不安啊。嗬嗬,那是我大一时的作业,分数不低哦

楼主:
拿在手中掂量,怎么觉得好重啊,不会是心理作用吧,有点怕阿

楼主:
试飞回来,基本失败。出现的问题有:1。爬不上去,感觉动力不够。我用的是370的减速组,1比5的减速,用9050桨  2。桨大了,反扭力很大,开动力后往左旋,修正不过来 请高手看看,要怎么改阿 ,如果是动力配置的问题,想请问该怎么配,我现有370马达。 3,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往右转,右边的副翼是往上还是往下啊?

[ Last edited by harrycxy on 2005-4-23 at 19:26 ]

网友:
估计动力没问题,仔细再调调重心还有推力线,易前不易后,反扭力问题要调下推力线了。往右转右边的副翼是往下。

网友:
明暗虚实和型都不错,有石膏的硬度出来了,线走的也瞒不错的,可惜暗面有点抢了,哈哈吓说的。跑题了。。。

楼主:
还有啊,我丢出去打开动力,很容易就左螺旋坠毁,什么原因哪?推力线的问题:俯视时,,机头朝向自己,这时后推的桨应该是朝右还是朝左啊?谢谢了

网友:
调节副翼试试,也许你副翼就没调好所以一出手就歪呢。

楼主:
7777777  在 2005-4-23 08:29 PM 发表:

调节副翼试试,也许你副翼就没调好所以一出手就歪呢。

不开动力时滑得还行啊,不怎么偏。会不会是桨大了

网友:
打右舵应该是右副翼向上吧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4-23 09:31 PM 发表:

打右舵应该是右副翼向上吧

我都糊涂了,我一直认为是打哪边舵哪边副翼下降的,可今天试飞时却觉得似乎反了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4-23 09:31 PM 发表:

打右舵应该是右副翼向上吧

完全正确,倒飞拉杆

网友A:
马赛,型准,卡的紧了,楼主擅长结构,所以卡紧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