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船怎么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05-04-23):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c4c3061ea92b.jhtml
有改装的潜力吗?

完成度:100% >>电池:Ni-Cd 7.2V/1700mAh

艇长:750mm >>引擎:2只380级高速型电动机(可升级改装)

艇宽:300mm >>驱动方式:轴传动直驱螺旋桨

艇高:160mm >>实际速度:30km/h(视电动机与电池)

遥控设备:2通道非比例

仿真比例:不祥 >>双动力矢量控制系统板x1 白色款

以世界著名的“VOLVO”-超级快艇为蓝本,按比例仿真缩小!以普及型的价格,体验水中的狂野!

整个艇体由ABS一次注塑成形的上下两部份一气呵成。完全体现了真实的艇体,保持了最小的水中阻力!

动力系统:使用2只380级高速型电动机直驱螺旋桨,组成了更高效的双动力驱动系统!通过更换大功率电机或改装原配电动机绕组后将会使性能表现有全新的震撼效果!当然,电池也要跟进!

遥控设备:配套使用车船用枪型2通非比例遥控设备,双动力矢量控制系统。

提示:此艇虽然不是全比例遥控,但对初级模友却是一款超级改装极品,就好像MINI-Z一样经典!我们希望您能够把您自己的改装经验告诉我们并与其他人共同分享!

网友:
不错的~最好换成550 电机 用舵转向

楼主:
双动力矢量控制系统是怎么回事啊,我理解的是既然没有比例遥控,那电机的状态只有开、关两种。当船在2电机都开的情况下行驶,这时关掉一个电机,达到能转向的目的,姿态是不是很生硬,会不会翻船啊。还有速度能控制吗?
菜鸟问题,大侠勿笑。

网友:
不會生硬~隻會轉嚮遲鈍~

楼主:
75厘米,好大一只啊。我已在老颜那儿买了一个550改磁钢和750的电机。再搞一个10AH的UPS蓄电池。

楼主:
夏天到河里游泳带上它玩,一定很爽。对了,它能带动一个在游泳的人吗。

网友:
10AH电瓶放进去要变潜水艇了~~

网友:
10AH的電瓶再加一個人~....................

网友:
我就有这个船,。,。没有改速度很慢哦。。现在正到找电机想改了。。。。
没有改的话这船没有意思。。。。。
我是价钱买到115元。。。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4-23 13:40 发表:

我就有这个船,。,。没有改速度很慢哦。。现在正到找电机想改了。。。。
没有改的话这船没有意思。。。。。
我是价钱买到115元。。。

就是要换电机才安逸~

网友:
紫电清霜  在 2005-4-23 10:45 PM 发表:

就是要换电机才安逸~

那才叫吧石哈哈

网友:
网上好多人有这样的船啊你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改的啊````我的是单550电动机````松下3500电池7个`````50A电调````3.5厘米的桨`就是原来船上的哪个了```改好了跑起来还可以了```没算是垃圾了```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4-23 01:40 PM 发表:

我就有这个船,。,。没有改速度很慢哦。。现在正到找电机想改了。。。。
没有改的话这船没有意思。。。。。
我是价钱买到115元。。。

哪里买的。

网友:
我有一架!很有改装潜力!非常不错的!

网友:
ltt4511  在 2005-4-24 06:08 PM 发表:

哪里买的。

我是到厂家去拿的货.......当然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