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00L马达端盖掉下(有线一端),安装有角度吗 ...
请教:亚拓400L马达端盖掉下(有线一端),安装有角度吗?

楼主(2005-04-23):
拆卸马达齿轮时,把马达端盖敲下来了,带线的一端,不知安装时是否有安装角?记得有刷马达安装时是有角度的(调整进角)。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角度问题的,只要不影响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A:
baiming
在 2005-4-23 07:09 PM 发表:
谢谢!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