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调要怎么修

楼主(2005-04-23):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调怎么修
图片上面单独掉下来的集成块是IRL3803,那是个什么东西啊?一般多少钱一个啊?
谁有多余的可以转让给我吗?谢谢。

网友A:
是场效应管,到电子元件市场可以买到,要对准型号。

网友B:
IRL 3803 你掰下来啦? 3.5一个。

网友B:
找北京的同学帮你买。

楼主:
我只是轻轻推开看看型号,它就断了……

楼主:
各位,那个IRL3803场效应管可以用别的型号代换吗?我今天到我这儿修电视机的地方去问了,都没有这个卖,要是邮购的话成本太高了。再就是如果电调烧了,一般就是烧了它吗?要是它比较容易烧,我就多买几个准备着换:)

网友C:
场效应管焊接的时候小心点,注意静电,管子很容易被击穿的.保管时一样要防止静电.

楼主:
哈哈,这个电调我修好了,就换了一个场效应管。看来那个东西蛮容易烧的。

网友B:
不是掰断的么?
和烧不烧的有什么关系?

楼主:
它是不工作了我才拆开看看的,一看就把那个场效应管给看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