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浆的搭配问题。

楼主(2005-04-23):
问个超菜问题,大家不要见笑哦。

同样型号的电机,以180为例,不用管电机是否能承受,只做个例子而已:
1.通过减速组,带9070浆和带小一号的8030浆,哪个的拉力更大呢?
2.不用减速组,带9070浆和带小一号的8030浆,哪个的拉力更大呢?

网友:
静拉力?我觉得应该是9070大,毕竟螺距大,直径大。不过还是要看电机能上到怎样的转速吧。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4-23 23:23 发表:

静拉力?我觉得应该是9070大,毕竟螺距大,直径大。不过还是要看电机能上到怎样的转速吧。

是咯
有个最大值的
如果桨太大带不动了,那么出力反而更小

楼主:
不计电机的转速是否够,是不是同条件下浆越大拉力越大呢?

网友:
同样转速下桨越大拉力越大,螺矩越大拉力越大。

楼主:
哦,明白了我还以为浆小点应该会好点,看来是错了,谢谢!

网友:
请问370动力组用什么浆拉力最好啊!谢谢!

网友:
看你飞什么飞机了嘛。

慢速的飞机,用大减速比带大口径小螺矩桨,比如说1:5带1047。
中速的飞机可以用较小的减速比带相对小一些的桨。
轻小型快速机可以直驱4025桨

另外同等减速比下,追求拉力不要速度则用大直径小螺矩桨,追求速度则用小直径大螺矩桨。

网友:
完全正确,学习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5-15 08:54 PM 发表:

看你飞什么飞机了嘛。

慢速的飞机,用大减速比带大口径小螺矩桨,比如说1:5带1047。
中速的飞机可以用较小的减速比带相对小一些的桨。
轻小型快速机可以直驱4025桨

另外同等减速比下,追求拉力不要速度则 ...

真长知识!!!

网友:
此猫不傻!

网友:
长知识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