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双桨又出现了,中低速没有,高速有。

楼主(2005-04-24):
我的小暴龙又出现双桨了,很郁闷,怎么也没法调好。中低速没有,到高速就有了,很轻微的双桨。

我检查的情况如下:
1、皮带松紧度为,主旋翼转动一圈,尾旋翼转动5圈;
2、主电机齿轮和主齿盘间隙,我放大间隙后悬停电流没有减小多少,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
3、机机重量为704g;
4、机机中低速没有双桨,但高速时有略微双桨,但无论如何调整都无法消除,是否应该更好旋翼头固定座呀;
5、悬停点设定为油门:85%,螺距为6.1度,悬停电流8.2A;

请各位帮忙看看,我该如何着手调整降低悬停电流和把双桨完全消除。

--------------------

body-build:T-REX 450 V2 315 木桨 Align 400LF/2800kv + 13T Align 35A 11.1v 2600mah(8C)
electronic-:RCE-500 Align 35A R149DP&FF9 GNero/STD x3 GPico FF/BB x 1
advance -:FMA Co-Poilot

网友:
看看横轴有没有弯曲 还有那个油封 最好还是换新版双油封的,或者干脆等新的。我把原来的单油封中联用台钻把孔给加深了一点,自己改了双油封,有效!
我把大桨夹像新版的一样每个桨夹又加上了一个内3外6的轴承,等于每个桨夹3轴承,有效!!

网友:
那横轴够长吗?

楼主:
横轴没有弯,我把横轴放到玻璃板上滚动没有发现上下跳动。
是呀,这么弄横轴会不会短了,感觉青年一定是把中间的2个塑料衬套也改短了,对吗?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24 at 20:17 ]

网友:
这主要是2个原因
1、桨的硬度不够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建议用315实心木浆或原装弹桨及碳钎维桨

2、主浆夹虚位以及密封圈太软
你可以就地在五金店里找硬度较高的密封圈更换

网友:
daka  在 2005-4-24 09:38 AM 发表:

横轴没有弯,我把横轴放到玻璃板上固定没有发现上下跳动。
是呀,这么弄横轴会不会短了,感觉青年一定是把中间的2个塑料衬套也改短了,对吗?

对 那两个塑料套我给磨短了一倍左右。
还有检查横轴别放玻璃板上,我一般是放在卡尺的侧面,对着光线转那个轴看,有时候特别轻微的横轴变形就会双桨,很怪。

网友:
其实主要是因为飞机小了
要求的精度反而高了
在大的油机上可能不算什么
不过在小东西上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
如果有摔机经历,我劝你换一根主轴,应该解决问题。

楼主:
昨晚换了横轴,没有解决,今晚换主轴试试看。

楼主:
我用的是升级版的主轴,为何这么容易弯呀。
还有我没有重摔,只是着陆的时候打到我的腿了。这样也会弯吗?
实在是不解。
我刚刚用手上下搬动主轴夹座,感觉有虚位,不知道各位的机机是否也这样呢?
我通过调整A连杆把原来的高速双桨变为了中低速双桨了。

网友:
你看看主轴和中联的固定螺丝是否弯了
这也会出现双桨的
我的飞机上全改成内六角螺丝
硬度高
一般主轴是不容易弯的
我的飞机都摔了N次了也没换

楼主:
是吗?多谢斑竹提醒,我刚刚准备把最后一根备用轴换上去呢?
对了内六角螺丝要配多少的,是不是一般电子店里面都有卖呀。

网友:
我用的是M2*12的
在上海卖五金的店里面买的
你那里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斑竹,这个螺丝好难拆呀。怎么都弄不下来。看来要废一个中连了。晕!!!

楼主:
双桨总算调好了,慢慢调A杆,松松紧紧的调就好了。
我估计是连杆上次打到腿上的时候的时候弯了,这么一折腾倒是直了。

刚调好,为了试试悬停电流,又打到我手臂上了。好几道血印,上云南白药后一切ok。按先前的经验重新调整,首先是副翼杆弄直了弄平,然后慢慢调螺距没有双桨了。

这次血的经验后,我得到得结论是不要首先怀疑比较粗得部件弯曲了,而是连杆容易弯屈变形得。

我再不这么测电流了,悬停螺距控制在6度就算了。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得。

我估计是论坛里面飞小暴龙里面最用功,最勇敢、也最傻得一个了。得啦!呵呵!!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4-27 at 00:58 ]

网友:
我是比较迷信数据的人。我手头条件不好,没有钩表,直流表也只有10A那么大,凑合用。不然我一定好好测测我的旋停电流。

楼主:
gaonel  在 2005-4-27 07:58 发表:

我是比较迷信数据的人。我手头条件不好,没有钩表,直流表也只有10A那么大,凑合用。不然我一定好好测测我的旋停电流。

忍着疼痛,我量到我的电流了,旋停螺距6度,油门66.5% 在7.4A。全油门螺距10度,油门90%在11.5A
一个人没法测转速,不然一并弄个完整了。

楼主:
真是一套桨一个特性,昨晚换上ABS桨,双桨居然又出现了。放到称上量了一下,原先的木桨和ABS桨重量都是匹配的。也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反正有得调连杆了。

A杆一圈2度,D杆一圈0.5度。

楼主:
总算找到双桨问题源了。

大家看看这个坏事得东西吧!千万注意哦!

网友:
我的找换了
快点去找内六角螺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