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改装T4VF实现控制直机的方案

楼主(2005-04-24):
改装出来的第5通道使用波段切换开关来控制。最好是多波段切换开关。
我最准备搞一种混控,再设置好混控后,通过第5通道波段切换开关来切换飞行模式。
混控器将第5通道波段切换开关在不同位置对应的飞行模式,调入先前设置好的相应的混控数据来实现飞行模式的转换。混控数据包括5点的混控曲线和陀螺的灵敏度设置数据。
大家认为这种方法怎么样?

网友A:
同必要,4VF配一根Y线可以飞直机悬停和航线的,如果要倒飞, 还是买电脑设备吧。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从操作层面上讲我提的方法和大家用电脑设备在操纵上是否有很大的不同?会不会有不和实际的情况出现?
至于控制的精度,大家不用担心。
可以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371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