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贾、于辉、缤纷等各位前辈帮帮忙!不解啊???

楼主(2005-04-24):
同样的设备(接收机、电机、电调、电池舵机)在其他船、车模上就很正常。偏偏在这船上就不行。经常在跑船时突然中途断电(只是电机停转,舵机正常)捞会来后把开关重新开关过有可以了。一会又不行了。就这样反反复复。这故障在其他模型上压根就不会出现。实在不解。各位前辈,帮帮我,我实在是不想再下水捞船了。众人面前。。。。
这是跑船时的照片。速度还可以。

这是船舱照。

所用的团结牌、新月牌电池。

仿“西西利”玩具船的浆。

这是原配浆,因起步滑行太久,没用它。

清一色华迈的设备(接收、电机、舵机、放水电调)

550电机

[ Last edited by 土匪8092 on 2005-4-24 at 11:24 ]

网友:
我不想說什么暸~很有可能是其中某個插頭綫虛~
我的船原來也齣過這問題~跑着跑着突然停水裏暸~舵機啥的全有~就是不動~
然后劃船過去~一踫又好暸~就是插頭什么的有問題~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4-24 11:05 发表:

我不想說什么暸~很有可能是其中某個插頭綫虛~
我的船原來也齣過這問題~跑着跑着突然停水裏暸~舵機啥的全有~就是不動~
然后劃船過去~一踫又好暸~就是插頭什么的有問題~

谢谢!!我的情况与你说的一样。您认为会是哪里的线出问题呢?

网友:
很多拉~電池的~電機的~調速器的~都有可能~
全部檢查一遍~最簡單的辦法~全部還新的~或是全部緊一遍插頭~加大母頭的壓力~

网友:
老兄,按你说的现象
我看多半电调的问题
如果电调有过流保护是有可能出现你上面说的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我的是因为给接收机套气球时把接受机上的插头碰松了没注意造成的
还有就是象忆の伤所说的现象,你要在下水是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这船可能是你使用的车船中最大的。阻力也可能最大。引起电调保护。

楼主:
如果是阻力大,会不会是浆搭配不对呢?可这浆起步确实不错,速度一下就上来了,其他浆要么就跑不起来,要么就滑行很长距离才有点快,但一转弯又要从头来。

楼主:
天才  在 2005-4-24 12:18 发表:

老兄,按你说的现象
我看多半电调的问题
如果电调有过流保护是有可能出现你上面说的问题的

依你看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电调过流保护的呢??我用了三个华迈的50A放水电调都这样。谢谢!!

[ Last edited by 土匪8092 on 2005-4-24 at 14:14 ]

网友:
他說是50A~但實際允許通過電流要比這小~

楼主:
忆の伤  在 2005-4-24 15:23 发表:

他說是50A~但實際允許通過電流要比這小~

可是同样的搭配在其它船、车上都不会这样呀。所以我很不解。

网友:
這船水阻大啊~電流就大~

网友:
怎么到处都是水呀~

网友:
哪來的水?

楼主:
也是刚捞回来的。

楼主:
拍照完就擦了。

楼主:
照您的意思是要换大的电调啦?

网友:
妳可以試試~

网友:
按你说的三个电调都一样
哪就对了

网友:
什么對暸?

楼主:
天才  在 2005-4-24 19:14 发表:

按你说的三个电调都一样
哪就对了

那么天才兄,造成这现象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刚刚又去泳池试了下,更厉害了。在手上托着让浆空转都会停机,(舵机还可以)还没放水里都这样。

网友:
停機后馬上把各個接頭處都緊一下~馬上再試~電變的過流保護要保護一段時間~如果馬上就能轉那就是接頭問題~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发谢机的油门通道有问题。

楼主:
发射机应该没问题。因为我所有的车、船都用他遥控。对了。刚刚试船的时候(托在手上)有一下子电机、舵机都不动了。结果我试了试去压了压接收机上电调和舵机的插头,结果又动了。今晚我就下决心把接收机的避孕套给破了。发现电调的感应头有些松动。我就把所有的插头全加工、加固、压紧了。希望就是这出问题了。
明天再去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问题有两个:
1、船的航行阻力太大了,把左右两边的压浪板翘起来一点,缩短船的水线,减小船的阻力。
2、电机的负荷太大了,导致电压下降太快,使电调提前进入低压保护,除了1所提到的办法可以减小电机的负荷外,把浆减小点也是一个办法。
这样调整后速度不一定会变慢。各处的配合顺滑后速度应该还会快一点。

楼主:
老贾  在 2005-4-24 23:45 发表: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问题有两个:
1、船的航行阻力太大了,把左右两边的压浪板翘起来一点,缩短船的水线,减小船的阻力。
2、电机的负荷太大了,导致电压下降太快,使电调提前进入低压保护,除了1所提到的办法 ...

好的,谢谢!!我再改改看。

楼主:
又发现一怪现象。今天准备去试船,我先在工作台上试了试,发现电机空转都没事,一切正常,盛至还适当的给电机一些负荷,还是没事。可一装上万向节带动传动轴,问题又来了。连试了几次都一样。就不用说放水里了。实在不解呀。

网友:
妳確定軸繫沒有問題?

楼主:
轴系很好,松动很小,只留了点间隙。

网友:
...........
妳這船怎么竟怪問題?

网友:
會不會萬象裝得太緊暸?

楼主:
我也觉得很怪,我今天准备再买几个电调回来试试。连电机和电调全换。再不行就当陈列品。

网友:
怪怪~如果空轉加負載沒問題得話就應該不是電機電變得問題~

楼主:
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开始我以为会不会哪短路,可我把轴系与其他金属都相接了个遍。也不会。电机空转时我用铁钳包着布夹着奠基电机轴,电机也不会停转。可一接上轴系空转或下水,问题就来了。我他X的命苦呀。

网友:
哎~同情一下~

楼主:
谢谢你!!一直对我的关注!!

网友:
是不是轴系太紧。

楼主:
GXJ  在 2005-4-25 19:52 发表:

是不是轴系太紧。

一点都不紧。我用嘴吹浆都可以转。

楼主:
img]http://photo.5imx.com/up/0503/20054262207060.jpg
原配浆起步慢、滑行太久速度才上来。没用上。C仔的浆跑不动,很慢。也没用上。老颜半浸浆还可以,就是转弯不灵活。也没用上。最后一直用仿西西利玩具船浆。起步快、速度也不错,转弯很灵活,速度掉很少。(35MM)

就是这船用。

楼主:
各位前辈,这样搭配行吗?对电机和电调有无影响??谢谢!!

网友:
半浸槳的船當然要用半浸漿纔能快~全浸能滑起來已經不錯暸~

楼主:
右边的三叶浆是ECO用的。

网友:
土匪8092  在 2005-4-25 07:53 PM 发表:

一点都不紧。我用嘴吹浆都可以转。

问题是你的电机轴线和传动轴线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最好能给个特写

楼主:
老贾  在 2005-4-28 00:50 发表:

问题是你的电机轴线和传动轴线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最好能给个特写

老贾您好!轴系照片来了。

万向节上的电镀层是我用东西加负荷试试回否停转时磨掉的。可又没事,这两天连着轴系空转它又没事了,可一到水里就又来了。

[ Last edited by 土匪8092 on 2005-4-28 at 10:38 ]

网友:
这种故障只能用替换法了...

楼主:
happynut  在 2005-4-28 10:34 发表:

这种故障只能用替换法了...

早用过了。电机、电调、接收、电池。只要在这就不行,换下的在其他车、船都没问题。

楼主:
我现在怀疑电调的金属外壳是否有漏电现象。因这船的船舱很小,有可能与电机有相连的金属相碰,造成电调短路保护,(华迈的放水电调有无这功能我不知道,自己想象的,自我安慰吧)我今天用热缩膜把电调封住了前部分(这离其他金属最近)不敢全封,要散热。
         不知这种可能性会有吗?

网友:
兄弟命苦啊.....
从来没有预见这个问题

楼主:
用了新电调刚刚又去试了,又失败了。还是老样子。完了,实在没招了。

网友:
土匪8092  在 2005-4-28 02:15 PM 发表:

用了新电调刚刚又去试了,又失败了。还是老样子。完了,实在没招了。

真奇怪用我的M8的电调肯定没问题

楼主:
qq1962129  在 2005-4-28 14:22 发表:

真奇怪用我的M8的电调肯定没问题

老颜,短信。

网友:
10月我来海口。

楼主:
GXJ  在 2005-4-28 19:46 发表:

10月我来海口。

那当然欢迎了。我家在海口市。可我在北海工作呀。唉。。。

网友:
我们单位来旅游。我一定找时间来看你。

楼主:
GXJ  在 2005-4-28 20:03 发表:

我们单位来旅游。我一定找时间来看你。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调保护的问题,我的电房电流过大时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B:
妳電房什么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