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车用轴承如何保养?

楼主(2005-04-24):
今天我把车车肢解了,感觉轴承不顺了,不知如何润滑,加什么油,还有,我的轴承是那种有兰色防尘盖的,不知道在哪加油!
各位高手请指教

网友:
把轴承甩上锅里用黄油煮

网友:
kimi  在 2005-4-24 10:45 AM 发表:

今天我把车车肢解了,感觉轴承不顺了,不知如何润滑,加什么油,还有,我的轴承是那种有兰色防尘盖的,不知道在哪加油!
各位高手请指教

喷上点WD-40,转动一会,干净后上点白色的那种润滑油就可以了.蓝色胶封比铁封的要防尘效果要好点..

网友:
蓝色胶封比铁封的要防尘效果要好点,阻力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