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亮的叫你睁不开眼

楼主(2005-04-24):
如果你有小的模型车,为什么不在车上装灯?前面各两个白色的,后面一边一红一橙,好逼真,用高亮度发光二极管,5角一个,3.7V供点,我用一块手机锂电,但要千万注意,红色的耐不了这么高的电压,要串个电阻.其它颜色的没有问题(好怪),我一开始不知道,结果击穿了两只,损失了1元钱.还找商家理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他说都这样,可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一样的东西颜色不同就耐压不同.不过说实在的这些高亮度发光二极管真亮.亮的叫你睁不开眼.

网友:
情歌王子  在 2005-4-24 04:30 PM 发表:

如果你有小的模型车,为什么不在车上装灯?前面各两个白色的,后面一边一红一橙,好逼真,用高亮度发光二极管,5角一个,3.7V供点,我用一块手机锂电,但要千万注意,红色的耐不了这么高的电压,要串个电阻.其它颜色的没有问 ...

早就装过了.

哎,发光二极管颜色不一样里面用的材料就不一样了,导电性能也当然不一样...
发光二极管还分光强.电压,

网友:
装个1W的LED,就更亮了,不是一般的亮;装个3W的LED,那就超级的亮了。

网友:
用直流电点LED要注意,电压加得太高寿命很短,老化得很快的,最好转成脉冲电压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