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找不到放在光驱里的盘

楼主(2005-04-24):
安装了g2后,第一次运行提示我说找不到在光驱里的母盘,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对照一下:提示的盘符和你

网友A:
光驱是否一样,是放入source盘还是add盘

网友B:
和我故障一样,提示please insert the RealFlight G2 CD之类的

网友C:
光驱的盘符是可以改的。。。改到提示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根本没有提示盘符,谁知道G2指定盘符是多少?
无论我把654M的iso刻成盘,还是用虚拟光驱,都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C:
我也碰过,,他提示没有XX盘,我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改成什么盘符?
我用770M的ccd镜像可以顺利安装,运行却提示Not Connect,要插入I-controller
可是我的4VF+ carolbox USB G2模拟器插着啊,XP下面也正常认到(在控制面板摇杆属性下还可以校准)

网友C:
哦这个和盘符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D:
还有就是有时候读不出加密道的时候也会提示光驱里面没有光盘的

网友E(2005-06-04):
我改了几个盘号都不行呢?

网友F:
我用网上下载的G2用DAEMON虚拟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F:
解决了,原来是要把EMULATION里的SAFEDISC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