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跑船居然把凯恩的电池弄这样了

楼主(2005-04-24):
(无正文)

网友:
怎么搞得?

网友:
过流了。在电池焊接过程中少了一个环节,不然过流也不至于搞成只有。

楼主:
用它去跑小老鼠,也就是5-6分钟吧,380的钴电机,其它电池全没事就这组,估计是费了

网友:
绝缘破坏后,短路,短路,短路。

网友:
每只电池都没皮了吗

网友:
我还打算买呢。

楼主:
现在就剩这个了,也不知还能不能用

网友:
荤电池跑出这样的情景。。。难的啊。。。
电池看样子是用不了。。。。。。。??????????????

楼主:
流星  在 2005-4-24 07:26 PM 发表:

看看你那几套怎么样吧

网友:
可能还能用。用收缩膜套起。冲电后试试看吧。

楼主:
也只好这样了

网友:
拉直暸改T銲那樣~然后單包~
一般電池隻有短路時的熱量纔能達到能把熱縮膜燒毀~

楼主:
好的照你说的先试试看吧,谢谢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4-24 08:38 PM 发表:

一般電池隻有短路時的熱量纔能達到能把熱縮膜燒毀~

网友:
这个是你们自己组合的,质量当然会有问题,
用的连接片也不是导电性能最佳的纯镍片!
肯定也不是我们这买的!!!
绝对不是!

[ Last edited by 专业电池 on 2005-4-25 at 13:21 ]

网友:
这组电池绝对是自已焊接的,
KAN电池采用专业点焊焊接,
焊接处不可能有松油的!
到我这买过电池的玩家可以拿出来比较一下!
连接片用的是的纯镍片,
焊接方式既干净又漂亮!
等会我发个图给大家看下!

楼主:
专业电池你别介意我声明一下电池不是在专业电池那里买的电池,也绝对不是自己组装的,居体在哪买得我不能说,我是出于好意,不想损坏任何商家的名誉,希望能理解

[ Last edited by 唐山模迷 on 2005-4-25 at 17:09 ]

网友A:
具体原因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一般是由于大电流经过阻值较高的连接片产生热量使热缩膜发生部分溶解,
电池间失去了绝缘物,
引起电池内部短路,
产生大量的热量而使热缩膜彻底瓦解,
造成大面积短路.

网友A:
马上就剥了一组电池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认真的比较一下!

网友A:
啊,好象不太清晰,
照相机的缘故,
下回弄个好点的再贴!

网友B:
看到了就是有点模糊

网友C:
點銲的確好~

网友A:
我再发张!

网友A:
同组电池,
光线的原因,
连接片表面很平整的,灯光的关系,产生视觉差!产生凹凸的错觉
到我这买过电池的玩家可以拿出来比较下,
[ Last edited by 专业电池 on 2005-4-25 at 19:41 ]

网友C:
這囬好多暸~

网友D:
请问跑的什么船啊?

网友A:
点焊的原理:
大电流瞬间通过较少的接触面,
使接触点瞬间溶解,
从而粘在电池上.
点焊的优势:无需中间介质,和电池大面积直接接触,降低电池组的总阻值,
与普通焊锡相比不含有毒的铅,也不用松油!
[ Last edited by 专业电池 on 2005-4-25 at 19:48 ]

网友E:
焊接电池时中间应用青壳纸隔开。

网友B:
haofeifei
在 2005-4-25 07:43 PM 发表:
请问跑的什么船啊?
对是老鼠

网友F:
这个电池用在钴电机上,属于过放电。发热也是正常的。

网友G:
厉害!!!!!!!!!!!!!!!!
居然这样接电池.............

网友H:
深受教育

网友I:
要么用T焊,要么用专用的电池焊片。前者是各种连接方式中内阻最小的!如果有专用工具特别推荐!
建议后者用车用的专用电池焊片,6片装大约20元。虽然贵一些,但性能好。50、60A都没有问题。内阻绝对比镍片小。镍的电阻率高,而且镍片薄,内阻较大。跑30A可能就要烫手了。而专用的电池焊片是铜质的,厚度有0.8mm,内阻比镍片小很多。焊接的时候最好用含银量高的焊锡,并适当点一点焊油。这样即保证焊接质量和最小的电阻,同时也防止焊油太多腐蚀焊点或者增大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