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蝴蝶机的图纸???????

楼主(2005-04-24):
谁有我想要那有下载

网友:
随便做,到时候调重心就行了
做风筝多了就知道了,找上些风筝飘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douyacai  在 2005-4-25 13:06 发表:

随便做,到时候调重心就行了
做风筝多了就知道了,找上些风筝飘一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说得对!好些模型不一定耍图纸,只须参照一下成功机型的大至情况,再结合自己手头的材料灵活变通一下。其中先决定动力系统,再做机身,机身型状也可多样化,试飞中注意重心和翼面迎角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