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能帮下忙啊

楼主(2005-04-24):
我花了好几天终于装好G2了  ppjoy也装好了  在游戏控制器里  也调了

但是在G2里就没一点反应    我用的是小神艇 4#的遥控器

  那位大虾能帮帮我   不尽感激

   小弟QQ 38836713

楼主:
论坛里面就没一个帮忙的高手吗?

网友:
options里面选择一下控制,建议你还是多搜索搜索论坛的帖子,你的问题已经不下于100个人问过

楼主:
谢谢你了  你可以加我QQ吗?

还有东西想请教你哈``

  我在游戏控制器里 能控制油门  左右  上下 但是在G2里面就不行了

  而且打开ppjoycom设置好 再把遥控器电源打开  电脑就发出报警音

  这个正常吗  我装G2的时候没装 狗的序列号

网友:
过客  在 2005-4-24 09:32 PM 发表:

我花了好几天终于装好G2了  ppjoy也装好了  在游戏控制器里  也调了

但是在G2里就没一点反应    我用的是小神艇 4#的遥控器

  那位大虾能帮帮我   不尽感激

   小弟QQ 38836713

SmartPropo 有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