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啦~~~减速组

楼主(2005-04-25):
我的减速~~装在飞机上每次降落鸡头都会撞地(我是菜鸟)就因为这样 `~每次轴都弯我都换啦好几个减速组``````````````````````````````气死我啦`~~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啊?/教教我````

网友:
用后推的飞机入门

网友:
有人说可以在轴上套圆珠笔芯,可以减少让轴弯曲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技术,。其实没那么容易弯吧?我的机机十次升降至少六次是机头着地的。也没弯啊。不过我用的不是减速组是直驱的。但也损害了几个电机了。。。真的好心疼啊。。。

楼主:
电机的轴材料不同`~~而且有短过`~~当然不容易弯啦~~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不?

楼主:
3D鸡要碳纤管`````不是吧???

网友:
最有效的就是换直驱马达。

网友:
把固定的部分做的不要太结实了
最好做的时候就考虑修复的问题
撞了先坏机身再坏动力组就行了
最好光坏浆,1047一跟才3块多

网友:
用折断桨的桨轴做个桨保护,然后把减速组的轴锯短,就不会弯了。  我用这个方法改的Epp鱼,头冲下摔轴和桨都没事。    晚上回去给你上个图。

网友:
aimo  在 2005-4-25 02:15 PM 发表:

哪里买的1047这么便宜啊?我要!!

蚂蚁那里。我买了10根,用了半年到现在还没用一半。。。。。

网友:
上桨保护器,保护桨的同时保护主轴,没办法,个个人玩电动都是这样

网友:
aimo  在 2005-4-25 04:01 PM 发表:

我来问问谢谢

在ELE买吧,那里也有3.3的1047
ELE速度快服务好,才发现AB胶粘桨很结实,粘的好了性能影响不大

网友:
粘接的……小心

网友:
换碳纤做轴
结实的没话说

网友:
换炭杆轴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超级模友  在 2005-4-25 12:15 PM 发表:

我的减速~~装在飞机上每次降落鸡头都会撞地(我是菜鸟)就因为这样 `~每次轴都弯我都换啦好几个减速组``````````````````````````````气死我啦`~~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啊?/教教我````

用弹簧做个减震器!!!!

网友:
370 减速组的轴

RMB : 0.5 / pcs

Very Cheap  -  No Problem.....

楼主:
哪有卖轴``?还有碳馅管做轴~~~那螺师怎么扭进去?????????

网友:
超级模友  在 2005-4-26 12:17 PM 发表:

哪有卖轴``?还有碳馅管做轴~~~那螺师怎么扭进去?????????

哪有卖轴 ----   ShenZhen   RMB :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