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翼转弯时副翼的运动情况

楼主(2005-04-25):
实在不好意思,我搜索不到类似的帖子,我想请问飞翼转弯时副翼到底是怎样动的,比如说右转时右边的副翼驶上升还是下降啊?个人认为往哪边转哪边副翼应该下降,可好像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我又做了个纸飞机试验,发现把那边的机翼往上折他就往哪边转,高手啊,来救救我吧

网友:
从飞翼后面看,望哪边转那边副翼高,哦不是高手,互相帮助巴!

网友:
飞翼要设升降副翼的,左右压右边操纵杆从后面看:
右手遥控杆左打舵.左付翼上翘.右付翼下趴
右手遥控杆右打舵.左付翼下趴.右付翼上翘
前后拉左边操纵杆从后面看:
后拉:两边同时上偏,前推:两边同时下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往那边打哪边副翼升高!嗯,这就和事实相符了,原来是我一直想错了。真得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4-25 06:02 PM 发表:

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往那边打哪边副翼升高!嗯,这就和事实相符了,原来是我一直想错了。真得非常感谢大家

呵呵,你是不是按固定翼副翼设置了

网友:
bingofly  在 2005-4-25 07:58 PM 发表:

呵呵,你是不是按固定翼副翼设置了

固定翼副翼??飞翼不算固定翼?设置上有区别吗?除了混控?

网友:
两个副翼有角度差,左侧转弯就左侧往上打得幅度大,右侧小,同时两侧都有上角度

楼主:
bingofly  在 2005-4-25 07:58 PM 发表:

呵呵,你是不是按固定翼副翼设置了

固定翼是不是往那边转哪边副翼往下啊?我开始是这样设置的,发现飞翼操纵完全反了

楼主:
logicalmetal  在 2005-4-26 02:02 AM 发表:

两个副翼有角度差,左侧转弯就左侧往上打得幅度大,右侧小,同时两侧都有上角度

怎么会同时都有上角度呢?应该是一上就一下啊,除非打了升舵才会同时上升吧

网友:
不上升怎么转弯,不过不是往垂直方向上上升,是向心上升~

网友: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
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
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习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习习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学学习习习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习习学学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学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学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习学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习习习习习学

[ Last edited by darren on 2005-4-27 at 03:46 ]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4-26 09:40 AM 发表:

固定翼是不是往那边转哪边副翼往下啊?我开始是这样设置的,发现飞翼操纵完全反了

那确实,改天一起去飞飞,你的三角翼调好了上天应该没问题

楼主:
bingofly  在 2005-4-27 09:39 PM 发表:

那确实,改天一起去飞飞,你的三角翼调好了上天应该没问题

我做的第二架飞翼是不错,滑翔性很好,但我用的是小神艇小电直的设备,不知是不是遥控距离不够,飞上去后失控,关了油门桨还是狂转,拉都拉不起,全速撞地,撞断了。现在积钱想配个好的接收机和电调,第三个三角翼争取五一间能出炉,再配上好的设备,希望能爽飞。万事俱备,就缺  ----钱钱钱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