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刷电调接同电机后不转也烫

楼主(2005-04-25):
我用我自制的无刷飞CC,飞一会
电机
就很烫,电调也烫,而且电调接通电机后就是不转也有点烫,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转也烫??????,首先检查电调是不是有输出,再检查电机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B:
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我手上了两块也是这样的。在不转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电机的三根线的波形,是同相的方波,但是不知是干吗这样?》

网友C:
无刷电调除了给无刷电机供电外
还通过BEC给接收机及舵机供电(把11.1V变换成5V)
若你的接收机及舵机耗电1A
则无刷电调上的功率损耗约为(11.1-5)*1 = 6瓦
这就是电机不转电调也发热的原因

网友A:
请问尾电机还是主电机?
我做的尾电机CD无刷,给JAT888用在ESKY 3D上,飞几圈都不热哦,基本没温度,
你查查你的绕线,走线是否对,绕的是否整齐。当然最好是扇形。
尤其要注意的是,跳2级绕的时候的走线。高速喘气嘛?
还有电调用的什么?
磁铁用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