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桨

楼主(2005-04-25):
请问直机主桨产生双桨后,性能就大大降低拉?
我那E-SKY 3D怎么摔机后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A:
飞不起来的原因太多了,要依次排查:
1.接触
2.动力
3.桨距
4.传动
……

网友B:
我也被双桨困扰很久了

网友C:
双桨其实琢磨了一下也很好调。。
原配的机器的主旋翼都是一红一蓝的,旋转起来出现双桨,不就看到一层红一层蓝了?(拿在手上)
然后对应调就好!
另外,在所有的齿轮上加上塑胶润滑油,效果大大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