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1600 11.1V锂电,才飞30个起落就挂了!

楼主(2005-04-25):
充了电,离不了地,是不是就挂了?才飞了40个起落呀!又要买电池了!各位能说说哪款电池最耐用吗?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4-25 at 21:26 ]

网友:
嗯嗯,过放了呀大大

网友:
请先检查飞机有没有双桨或其他机械问题,然后再下结论比较好些。离不开地面不代表电池有问题,我用TCL的6C 2000mah都30次了,没有感觉有问题。有问题我再发贴,电池的寿命和使用方法有很大关系,请小心呵护。

网友:
螺距过大了就容易过放电 建议你先把螺距调小 把转速升上去以后一点点加螺距 加到升力够了以后就打住。较低的螺距对电池比较好

楼主:
我说电池挂了,现象是离不了地,运转一分钟左右,电池就非常烫手!我一直是练旋停,上一次还能旋停,充好电再飞就离不了地!两次之间没动过浆距和别的,是不是挂了?

网友:
是电池挂了
原因就是过放,过放的原因可能就是4楼说的...

楼主:
我学了车,现在学摸型!摸型比车还难学!!!!!!!!!!!!
我养了车和摸型直机!摸型的费用比车还大!!!!!!!!!
我学了电直再学油直!电和油的费用开支一样大!!!!!:
木浆全打烂了,只好用ABS的浆.
ABS浆的功耗也许的确大了!

网友:
所以我自制零件
所以我设计坚固耐摔的电直
所以我等待亚拓新出的325纤维大桨

网友:
Hyun  在 2005-4-26 09:47 AM 发表:

我学了车,现在学摸型!摸型比车还难学!!!!!!!!!!!!
我养了车和摸型直机!摸型的费用比车还大!!!!!!!!!
我学了电直再学油直!电和油的费用开支一样大!!!!!:
木浆全打烂了,只好用ABS的浆.
ABS浆的功耗也许的确大了!

h写得好。

网友:
呵呵没有这么夸张吧
我觉得小东西和油的费用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上啊!!!

楼主的电池是怎么使用的呢?
锂聚合物电池在飞行的时候感觉动力下降就应该停止飞行了
否则容易过放
另外飞玩之后不能马上进行充电
要放置5-10分钟等电池温度降低到正常温度才可以充电
切记以上2条哦;)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4-26 at 15:09 ]

网友:
hyf_lj  在 2005-4-26 03:06 PM 发表:

呵呵没有这么夸张吧
我觉得小东西和油的费用简直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上啊!!!

到底哪个费用高啊?

网友:
用PITCH尺量大桨攻角,油门最低时PICTH -2度,中间时正6度,最大时9度,这样比较好,电池不容易过载放电损坏。我的小暴龙有740g重也没有发生电池过放问题。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26 at 20:34 ]

网友:
刚才gaonel来我家飞450x 他的ele电池就挂了一颗 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是电调到400lf电机的三根线其中一根虚焊的非常厉害 造成三相电机其中一相缺功 为了能有足够升力只能加大油门 且电机缺相以后阻抗减小 最后造成电池高温!损坏
后来重新焊接连线以后悬停油门减少了10%一块电池飞下来以后也凉了不少。

网友:
自从养了450,很少再有电直上的花费了.爽啊!

楼主:
不管我怎么用,都是30多个起落就挂!别人也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也许我这海拔高了点,2400米哦,空气希薄了点吧!费电!
飞下来的感觉,电直和油直差不多的费用,三\四元钱左右多一个起落!充电要等很久!加油不用等!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4-26 at 23:18 ]

楼主:
hyf  在 2005-4-26 10:31 PM 发表:

自从养了450,很少再有电直上的花费了.爽啊!

除非你不飞!不然怎么会没费用?

网友:
再找找毛病,一定是那里不对。这时候测旋停电流是必需的,一般大于8A都是有问题。

网友:
Hyun  在 2005-4-26 11:15 PM 发表:

不管我怎么用,都是30多个起落就挂!别人也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也许我这海拔高了点,2400米哦,空气希薄了点吧!费电!
飞下来的感觉,电直和油直差不多的费用,三\四元钱左右多一个起落!充电要等很久!加油不用等 ...

哈~加油不用等!嗯嗯

楼主:
gaonel  在 2005-4-27 08:03 AM 发表:

再找找毛病,一定是那里不对。这时候测旋停电流是必需的,一般大于8A都是有问题。

还卖测电流的表?

网友:
离电很脆弱,一定要严格控制飞行时间,不然寿命会缩短很多~

网友:
Hyun  在 2005-4-26 11:20 PM 发表:

除非你不飞!不然怎么会没费用?

我是说很少,而不是说没有.
减小螺距再试试!

网友:
谢谢青年同志,帮忙找到问题。 看来大家得备一个电流表,以随时检查动力系统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有没有做这个的朋友,给大家提供一些经济的测试仪器啦!!

楼主:
看来不是飞机、设备、技术的问题,是锂电太脆弱了!

网友:
使用得当的话还可以的。我随450x一起买的两块锂离子电池第一快没注意保护挂了,另一快飞了50起落左右还在服役。
锂电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别过放电,第二飞完以后一定要电池凉透了再充电!

网友:
真是吓人哦!我还在犹豫是买亚托还是直接整油机呢??

楼主:
紫电清霜  在 2005-5-1 11:08 AM 发表:

真是吓人哦!我还在犹豫是买亚托还是直接整油机呢??

只要你飞!都一样的费钱!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5-1 07:08 发表:

使用得当的话还可以的。我随450x一起买的两块锂离子电池第一快没注意保护挂了,另一快飞了50起落左右还在服役。
锂电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别过放电,第二飞完以后一定要电池凉透了再充电!

说得很在理!我的一块电池飞了100多个循环(JABO),最终因为一次严重的摔机,废掉了。

正确的使用方法可以让锂电更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