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BAO遇到的情况

楼主(2005-04-25):
我JABAO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在油门关到最小的时候,其它三个通道操作正常;当油门推到最大时,其它通道就不起作用了,这时将油门关到最小的时候,电机没有停止,仍然狂转,只有将发射机电源关闭才能停机.不知道谁也遇到过,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能是发射机没有电了,或是接触不好,还有就是可能天线没有全拉出来,接收机的天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

网友:
还没遇到过!回头试试看!

网友:
天线已经全部拉出来了,电池是新换的,接收机的天线被打浆绞断了,我重新换了一根。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那就是接受的问题!

网友:
我的jabo在油门最大的时候,舵机会自动打满舵!但收油就能恢复!
是不是电量不够,电流过大的缘故

网友:
没错,动力电池电量不足了就这样
你的动力电池可能over了

网友:
zt206  在 2005-5-23 10:42 PM 发表:

我的jabo在油门最大的时候,舵机会自动打满舵!但收油就能恢复!
是不是电量不够,电流过大的缘故

我好像从来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确实在快没电的时候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