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05-04-26):
各位老师你们好,小弟我刚刚很巧的弄到了奔4的一个风扇,是无刷的,不过转速非常低,请问各位老师,如果我重新换粗点的饶线能否使它的速度达到280马达的转速?另外是否需要换转子上的瓷性物质?现在扭力太小~~不知道改粗线能否提高扭力啊?我不懂,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一切都是徒劳的,驱动电路不可能承受你的线圈加粗做法.你放弃吧.

楼主:
驱动电路是不是说风扇本身带的那部分电路啊?就是说那部分电路只能对目前的线圈粗细和饶数提供电流,如果改了粗细或者饶数就转不了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
不是转不了,是会烧毁的.

网友B:
很多人想过,试验过,失败过。所以……

楼主:
我放弃了哈哈

网友C:
放弃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