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QY1972请进 车子图片

楼主(2005-04-26):
车子是自己干出来的,没工具很麻烦。不是剪纸阿。
最近在画坦克,没时间完成这个车。

网友:
请问是用何种电机?驱动方式?有差速器吗?控制方式?
我准备用50型沙滩摩托车为底盘,采用遥控和自动控制相结合,不过困难很多,我在作各方面的准备(技术上和资金上),希望能行.

楼主:
4轮摩托,不错阿。转向用什么方式,液压还是机械的,困难是有的,不过这种东西可以肯定能做出来。

楼主:
先制定目标,然后根据目标把设计图做好,可以少走弯路。建议你也做图。
我现在在作坦克的准备

网友:
靠~!!~厉害~!~!
用 内燃机做动力 更逼真~!!~!~

网友:
不错。楼主手工还行。

楼主:
XQY1972 电焊技术怎么样,沙滩车的焊接要比模型车的要求高啊。

网友:
造车的思想十几年前(高中)就有过,那时候经济和技术条件都不具备,现在各方面都要好得多了。
由于重庆的摩托车工业较发达,很多部件可以买到,所以想用50沙滩车的部件来造一辆,有以下几点考虑:不同于单纯的车模,可以把各方面的技术综合应用,可以检验自己的实力,使用费用低(90#汽油),维护费用底等方面。车架已经找到,发动机问题也不大,只是倒车不好解决。转向将采用电动方式,用长安车雨刮电机改制成大力舵机驱动转向,电路控制部分没什么问题。
   如果用电烙铁焊元件算得上的话,那么我的焊接技术还是可以,哈哈哈。。。用电焊或氧焊就不行了,到时候请别的师傅帮忙。

楼主:
我的电焊焊模型还可以,坐人的就还要练习了。汽油机我也有一台1。2kw的
倒车摩托有倒车吗?长安雨挂多少N'm

网友:
poise  在 2005-4-29 09:41 PM 发表:

我的电焊焊模型还可以,坐人的就还要练习了。汽油机我也有一台1。2kw的
倒车摩托有倒车吗?长安雨挂多少N'm

大排量的沙滩车有倒档,小排量的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否则早搞到手了,长安雨挂没有具体看,但是直观感觉扭距应该够.

楼主:
倒档用左右伞齿轮,或者电磁离合器

网友:
我也见到过左右伞齿轮的倒档器,只是我的机加工水平和设备都有限,在加上其他原因,所以暂时还未付诸实施.

网友:
做得太大的话又费功夫又费材料,而且很难搬运,我觉得做个1/6的就合适了,体积不大不小,也可以装很多设备了

网友:
poise  在 2005-4-26 08:34 AM 发表:

车子是自己干出来的,没工具很麻烦。不是剪纸阿。
最近在画坦克,没时间完成这个车。

http://photo.5imx.com/up/0503/2005426833421.jp ...

没时间完成这个车。
呵呵!!!!!!!!!
送给我吧,我来继续完成,把我50轻骑发动机装上去。。。。。。。。
一直想做辆车,没时间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