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炭纤ccpm大电直,已经成功试飞!!!!

楼主(2005-04-26):
以450为基础设计的,旋翼头和尾桨部分依然采用了450x的成熟零配件,只是重新设计了ccpm的机身和脚架等。设计目标是坚固可靠稳定好飞,并且机身轻量化,外形也要酷。理想是在中等或稍重的摔机情况下只断脚架!制作出来以后希望空机重量在300克以内。用ele的11.1v 2200mah锂电(重150多克),安装完全套设备并且大量使用金属升级改装件以后起飞重量在620-650克左右。这样抗风能力并不比450x差。
上图吧

机身材料选用1.5mm炭纤板,这次在结构方面比上一架进步了一点,是全框架插接的。机身侧板和底板、电机安装架和十字盘防扭架用炭纤维板做了榫接结构,强度更好,结构更简单,重量也轻。尾桨部分最后还是选择了450x的皮带传动、尾桨变距模式。
   为了减轻重量所以考虑可以不要机头罩,当然也可以选择装上。机身设计成这个形状是为了保护电池在摔机的时候不受损伤(锂电池可是很娇气的哦)。脚架部分我在10天前就做好了,和450x是通用的,已经成本价格分了一些给飞450x的朋友们。大家用的还好麽?

外形还够酷吧

原来450x的电池架太小,除了亚拓自己的锂电像ele的超白金系列电池装上很别扭。我的设计加长了底板,并且在电池的位置预留了绑皮筋的挂钩。

机身采用了成熟简洁的120度三舵机ccpm模式,虽说初始设置的时候稍微麻烦些,但是可以避免以前450x讨厌的十字盘干涉问题。以前450x由于连杆摇臂太多,舵机和球头只要有虚位的话十字盘非常容易有干涉现象。用ccpm就可以避免了。而且执行一个动作三个舵机能同时出力,对延长舵机寿命非常有利!

我先把第一批的设计效果图发上来,大家给提点意见建议 我在3d里面也再反复拼装测试一遍,完善了以后就开始制作,由于有第一次的经验估计这架大电直制作时间在3天内就能起飞!!!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4-29 at 00:19 ]

网友:
好!拭目以待

网友:
瓦,看起来好爽啊,能不能多做几套,我预定一套啊!

网友:
全碳纤样品已经出来了?

网友:
兄弟不錯啊!!! 我有時間也自己設計一個。我熟悉CAD,到時在零件採購上再請教你!

楼主:
呵呵 好啊 我这个也是cad画的 然后导入到max里拼装测试
我的机械加工条件还是太有限了 否则练旋翼头也不用亚拓450的 还是最喜欢3d mp的旋翼头 简洁高效啊!!是不是他那个有专利?否则这么好的结构怎么没在别的直升机上见过?

网友:
newer  在 2005-4-26 10:54 AM 发表:

兄弟不錯啊!!! 我有時間也自己設計一個。我熟悉CAD,到時在零件採購上再請教你!

和你配合我做发泡大浆 和机身、脚你提供 CAD图  发个DXF的文件 来 我出CNC碳板一副机身送你 如何?  我上午刚做完发泡大浆  在做破坏实验 大浆在15克一个  能在你的飞机上用了吧

网友:
我想MP的那個應該是有專利的,德國人的設計真的很棒,簡結很有工業味。呵呵! 我們也慢慢做吧,設計很好玩的。

网友:
蓝色飞车  在 2005-4-26 11:10 AM 发表:

和你配合我做发泡大浆 和机身、脚你提供 CAD图  发个DXF的文件 来 我出CNC碳板一副机身送你 如何?  我上午刚做完发泡大浆  在做破坏实验 大浆在15克一个  能在你的飞机上用了吧

好是好啊,可惜我最近很忙呢。5.1後還要去長春。或者我抽到時間做好後再聯系你。

网友:
哇,兄弟,本想从香港进些CCPM侧板,现在倒不如向你要些罗,做好联系我拉!

网友:
北京青年,什么时候做好了我也要一套啊,现在没上450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原装CCPM,对机械混空一点胃口没有。

网友:
好!北京青年又出新设计了, 很酷而且实用, 希望很快能看到成品!

楼主:
模型  在 2005-4-26 12:50 PM 发表:

哇,兄弟,本想从香港进些CCPM侧板,现在倒不如向你要些罗,做好联系我拉!

老兄 侧板好说 关键是其中的一些连接部件麻烦 比如主轴固定架 尾管固定架 这些东西我一个一个用手抠的话就做死了。要是有线切割或者数控铣床有好了。有这些加工能力的朋友请联系我!!

网友:
楼上两位赶紧合伙吧,applewang的rotor head加北京青年的机身,买套原装的尾桨组件就够了。

网友:
模建得不错啊!

网友:
cliffman  在 2005-4-26 09:55 PM 发表:

楼上两位赶紧合伙吧,applewang的rotor head加北京青年的机身,买套原装的尾桨组件就够了。

好主意, 以平价造福广大模友。

楼主:
今天在3d里做运动测试 发现原来的结构十字盘运动起来有问题!有一些干涉现象,主要是舵机安装角度和十字盘运动轨迹不符合造成的。现在修改了一下把三个舵机的位置仔细安排了一下,ok了!现在发上来第二轮设计的图纸

如图 本来在后面的两个舵机移到前边来了,而且舵机摇臂轴心离十字盘轴心更近,这样运动轨迹更理想。两个舵机用两条横梁固定,十字盘防扭臂也固定在此。

换个角度看看

有个朋友提建议加固探出来的电池架,现在设计了四条加强筋来加固。

这是十字盘在不同状态下舵机和摇臂的运动轨迹测试。左上:十字盘水平 左下:向右打副翼 右上:向左打副翼 右下:十字盘抬起(提升螺距)

现在基本问题不大了,我再好好检查几遍然后送去cnc切割!

网友:
hyf  在 2005-4-26 10:34 PM 发表:

模建得不错啊!

刚发泡好的大浆
  尾浆大家想要上午就要CNC开模

网友:
如果找家具厂做这个木桨应该不贵的吧?就是要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