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完首次飞行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4-26):
我用了GWS HP/BB 9g 舵机 3个  GWS 6g 舵机 1个, 亚拓无刷电调 35A 和 GWS-PG03 陀螺仪,FF6遥控器,HV-P设置为60%,HV-T设置成40%,EVP为-50,全部调试好后飞行,出现几个问题:

1。 当油门推倒1/2的时候,大浆转飞机不离地,推倒2/3的时候,转速提高,但飞机还是不离地,但飞机有明显浮动的表现,油门推倒3/4时,飞机离地,但不稳,这时候,油门再推一点点的话,飞机就一下子串起来,基本要悬停住的话,油门推在3/4的地方。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为什么油门要推那么高飞机才刚刚离地呢?

2。 飞机尾部不断的朝一个方向偏移,要不断的靠遥控器控制尾部方向来调整,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使用了非尾锁定的陀螺仪造成的原因呢?

昨天晚上摔了一次,挺厉害的,把我绑的练习架摔断了一根(还好绑了练习架,否则断的就是大浆啊),水平尾翼摔断了,现在一时没时间去配,不知道我不装水平尾翼还可以飞吗?

网友:
1.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配合可以调节悬停点的位置
2.用方向微调应该能解决
3.水平尾翼可以不装,呵呵

楼主:
dmagic1  在 2005-4-26 09:36 AM 发表:

1.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配合可以调节悬停点的位置
2.用方向微调应该能解决
3.水平尾翼可以不装,呵呵

那具体一般设置为多少值呢?

是不是还要设高点?

网友:
螺距从低往高调!否则容易毁电池!调到升力觉得够用就打住
还有用非锁尾陀螺的话要调上下跟轴曲线的 ff9里是revo.mix这个曲线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26 10:10 AM 发表:

螺距从低往高调!否则容易毁电池!调到升力觉得够用就打住
还有用非锁尾陀螺的话要调上下跟轴曲线的 ff9里是revo.mix这个曲线

螺距高了,转速就下来了,那是不是也要把油门调高呢?

还有轴曲线在FF6怎么调啊?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4-26 at 10:28 ]

网友:
FF6怎么调不太清楚,似乎只有3点油门曲线,飞直升机建议至少要5点以上才能把油门、螺距调得比较平滑。

网友:
tomye  在 2005-4-26 10:26 AM 发表:

螺距高了,转速就下来了,那是不是也要把油门调高呢?

还有轴曲线在FF6怎么调啊?

我指的是悬停点上的油门和螺距 比如悬停油门是65% 手里没有螺距尺或者换了浆 拿不准的时候 就吧油门开到那个点上 然后加螺距 加到能悬停了 那就是比较合适的螺距数值了 比如油门是0的时候螺距是-2度 然后把曲线上其他点调平滑了基本就ok了
哪位高手再给指点一下 我怕我的方法有误 以讹传讹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帖子设定油门和螺距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9351
是FF9上使用的,如果是FF6只有3点可考虑用最低、中间和最高三个值设定。
螺距规最好别省那几十快前,机机飞一阵子因为磨损会又出现双桨,到时候螺距也要稍微修正的。
好多模友建议旋停螺距在13T下调到6度左右,15T调到5度左右。
你用PG-03看来是要打开遥控器的上下跟轴功能了,具体设置我不太清楚。你可以下一套FF6的中文说明书研究一下。FF9上有这么一个单独的功能项。

网友:
PG-03要将飞机飞至悬停点
然后一点一点加混控的量
直到他不偏为止
你的桨距还要进行调整
是桨距有点低了
转速应该是没问题的
电调的缓启动打开了就是慢慢加速的

楼主:
hyf_lj  在 2005-4-26 03:19 PM 发表:

PG-03要将飞机飞至悬停点
然后一点一点加混控的量
直到他不偏为止
你的桨距还要进行调整
是桨距有点低了
转速应该是没问题的
电调的缓启动打开了就是慢慢加速的

大大,如何加混控的量啊,什么是混控的量啊,这里的名词太多了,都搞的糊涂的一塌糊涂了。。。。

电调的缓启动你不是帮我关了吗?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4-26 at 16:21 ]

网友:
新的35A定速电调在定速挡上有3种设置
1、所有的缓启动和定速关闭
2、具有缓启动模式
3、同时具有缓启动和定速功能
你的电调上我是帮你设置的是2就是有缓启动没有定速
加尾桨混控是你进入尾桨混控的设置菜单里调整到15%左右
然后试飞如果还是偏就把这个数值+-后直到不偏
哪天实在太晚了在灯光下看不清飞机的姿态
同时也没有电池了
所以来不及调试了你下次来的时候帮你调试好吧

楼主:
好的,下次估计我们在申江路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