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量显示器的用法

楼主(2005-04-26):
JMY电量显示器怎么用法,有没有朋友知道?
我是想用在SHUTTLE PLUS油直机上显示电量的。是不是直接接到电池上啊?要不要通过一个什么转接头?
谢谢了!

网友:
直接接到接收機裏空置的通道裏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老大,谢谢哟!
我以为可以直接接到电池上呢,要不是楼上的建议,我非把这个电量显示器烧了不可!
再次谢谢!

网友:
对的,插接收机上,注意正负

楼主:
再次谢谢财神!

网友:
你们也不深入一点教教楼主,接接收机=接电池,电显就是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接接收机的原因是因为接线方便,每个舵机口有3根线,其中2根线就是电池电压的原因而已!

所以玩这些东西不要拘泥于什么接线方式,接口形式,要弄清它的本质,否则对理解是毫无用处的.

略懂得加工和物理知识的朋友都知道,任何接口都不是问题,大不了剪了自己做.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4-26 at 15:59 ]

楼主:
楼上的真是厉害,,,,,万分感谢。

网友:
两种接法不完全一样,直接接到电池两端,显示器常亮,不受开关控制。接到接收机上或接到开关后面都行,这样打开接收机时显示器才点亮。

网友:
baiming  在 2005-4-26 10:42 PM 发表:

两种接法不完全一样,直接接到电池两端,显示器常亮,不受开关控制。接到接收机上或接到开关后面都行,这样打开接收机时显示器才点亮。

楼主:
精辟,收录!

网友:
baiming  在 2005-4-26 10:42 PM 发表:

两种接法不完全一样,直接接到电池两端,显示器常亮,不受开关控制。接到接收机上或接到开关后面都行,这样打开接收机时显示器才点亮。

大家不要那么绝对啊,呵呵~~~要相对的看事情和教不太懂的朋友,就算再菜的朋友,也一眼看得出接电池是不受开关控制的,那接开关之后不就行了吗?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这些细节问题,关键是使楼主知道,归根到底,电量显示器就是测量电池的电压.

楼主:
报告楼上的各位朋友,我已经通过接收机接上了电量显示器。
结果表明,一切正常。最右边的灯亮。并且是绿色的。我想电量应该是perfect!

网友:
开机时,电显绿灯位置在第三灯(约70%电量),但打舵时电显红灯会亮,这样能飞吗?

网友:
m92fs  在 2005-5-3 10:02 PM 发表:

开机时,电显绿灯位置在第三灯(约70%电量),但打舵时电显红灯会亮,这样能飞吗?

电显是电动势的指示,瞬间的红灯并无问题,如果红灯长期亮,就应该充电了.

电显并不是精确的仪器,要记住2个字:相对.

网友:
好,增长知识

网友A(2005-12-03):
不知道直接买个电压表表头接上可不可以,好像应该更精确吧?

那么具体是多大的电压就需要充电了呢?

网友(2006-04-05):
引用 网友A:
那么具体是多大的电压就需要充电了呢?

我到网上察看了许多镍氢充电电池的放电曲线表, 到baidu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很专业的电池测试报告。

我总结了一下, 每节电池电压 1.1V的时候充电比较安全, 可能还够最后一次短时间的飞行。

网友:
同一种电量显示器由于制造元件上的精度差,对应的电量显示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最好能接个可调稳压电源先自己测测电压与LED的对应关系,这样用的时候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习惯通常电显到了第三格电,我就要对电池充电了,因为我的机器是全数码,舜间电流比较大,如果打舵的时候电压变化太大,我怕会触动接受的失控保护,所以以保安全,还是勤点充电,毕竟炸一次的价格可以买好 ...

不知道电压低于多少,接收机开启保护?

网友C:
还要注意!!!

一般的电显上有个转换开关!一边是4.8V一边是6V,需要注意的就是用几节电池要相对应开关!要不打在6V上你的电池是4节的话电量会显示亏电!但是你怎么冲也还是亏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电显上有个转换开关!一边是4.8V一边是6V,需要注意的就是用几节电池要相对应开关!要不打在6V上你的电池是4节的话电量会显示亏电!但是你怎么冲也还是亏电的!!

差点的电量显示器是用一根跳线来选择的,要自己焊,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差点的电量显示器是用一根跳线来选择的,要自己焊,比较麻烦

搞电子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就是自己懒得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