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ny上等兵:请进

楼主(2005-04-26):
看到你发的图片,你的e-sky已换上了无刷电机和锁尾陀螺仪,令人羡慕......
1、能谈谈换上无刷电机后飞行的感受吗?
2、你换的无刷电机kv值为多少?配几齿齿轮?
3、锁尾陀螺仪装上后,效果明显吗?
以上问题请赐教!

网友:
1.换无刷后配合11.1锂电,动力充足,我都不敢把油门推大了,机机直往天花板上窜. 油门推一大半时,大桨转速已经很高了,再往上推时攻角陡然变大,升力也瞬间增大,我感觉太灵敏了.我使用的原装的发射机没法调舵机行成. 我个人认为油门在中间位置再往上推时,舵机不可太灵敏(感觉机机像被弹射出去一样),不过可能3D机都如此吧,我没玩过其他的3D机.

2.我的无刷为Himark 130无刷马达(B20-25-10 KV:3200RPM) 配12T齿轮, 马达发热量不大,温热.有人使用Himark 130无刷马达(B20-15-12 KV:4100RPM) 配11T好像效果也可以(具体请问问其他的模友).

3.GY240陀螺打开锁尾,与原来的陀螺不可同日而语,尾舵稳如泰山. 我个人认为花钱买个好陀螺很值得(高手除外).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可以稳稳的在头顶悬停啦 :)

祝飞行愉快.

[ Last edited by benny on 2005-4-27 at 00:36 ]

楼主:
爽!爽!
要是把尾电机也换成无刷电机,那就更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