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锁尾问题

楼主(2005-04-26):
9X设备,PIEZO-10g陀螺仪,尾巴老锁不住,飞起来来老打转,要怎么调啊

网友:
据说这种piezo陀螺仪,中立点老是飘逸,起飞后需要微调尾舵!

楼主:
那9X设备怎么关闭设备的尾桨跟轴功能啊

[ Last edited by wj4205025 on 2005-4-26 at 11:54 ]

网友:
是啊,就是因为中立点变了,当然打转了!

网友:
wj4205025  在 2005-4-26 11:51 AM 发表:

那9X设备怎么关闭设备的尾桨跟轴功能啊

找到旋翼混控功能,把数值全部设置为0。

网友:
还有,你要确认是否打开锁尾功能?!
他的锁尾功能的开启方法是把感度调节旋钮调到最大!不象240,有一个专门的锁尾开关!

楼主:
旋翼混控功能,把数值全部设置为0
是那一个选项啊

网友:
wj4205025  在 2005-4-26 12:04 PM 发表:

旋翼混控功能,把数值全部设置为0
是那一个选项啊

兄弟,也不要太懒了,自己找找吧,找得到的!默认设置是没有开启这个功能的!
估计问题主要是出在陀螺仪上:
1:陀螺仪的锁尾功能没有真正开启!
2:陀螺仪的中立点的确在漂移,需要微调尾舵!

楼主:
兄弟,告诉我吧,找拉一下午,实在是找不到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