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直悬停的问题

楼主(2005-04-26):
其实很简单:怎样才算是悬停呢?就是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吗?
我试了很久,机机老是会自己不停的慢慢移动,必须打反舵才能控制住,不过很快又会反向移动了。始终不能保持悬停不动

是飞机有问题还是我操纵有问题呢?

网友:
正常的,小电直的机械性能不好,所以能稳在空中一定范围内就很不错了

楼主:
唉,不过我在G2里面也是同样的,无风的情况下都不能完全静止,这又是咋回事呢?

网友:
wormcoffee  在 2005-4-26 05:34 PM 发表:

唉,不过我在G2里面也是同样的,无风的情况下都不能完全静止,这又是咋回事呢?

还得多练呀,小JAIBAO算是不好飞的了,但调好后,我的能在视线水平处悬停的很稳,控制好能在前后左右不到20CM的范围内停稳,只是手要不停的调舵,一分钟后就很累了,手也累,眼也累.

网友:
看来east是个高手拉!说说悬停的经验吧!!!

网友:
嗯,大家说的完全正确,小电直是这个样子的,要不停的修正,但是也不可能一动不动,在小范围内晃动是正常的。

网友:
别说小电直了,偶在XTR里飞90级翼手龙都是一样,直升机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稳定的结构,哪儿有可能稳稳停着一动不动。

网友:
赞同
zhan.zha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daihwei  在 2005-4-27 02:42 PM 发表:

你练到什么程度了?

四面悬停,空中转四个方向和地面四个方向起飞。玩过三个(都是自己的机机)ESKY3D,京商M24,JB,玩的最多的是JB,摔了不心疼,用它练会了四面悬停,小JB调好了还是很好飞的,我是说比刚买来时好飞,比ESKY和京商是难飞多了,现在练直线然后180度调头往回飞,但每次调头飞回的姿态很不好看的。我还是喜欢多说小JB,因为飞它最多,体会也最多,原来用8.4氢电飞,后来就7.4,现在用11V,还是11V飞得爽,但代价是尾电机每飞四组电池后就换,烦人,费尾电机呀。但用11V动力足,再把大浆迎角调小,我又在平衡翼上加了四个自行车辐条头用的固定镙丝(就是把车条拧紧的那个东西)每个平衡翼杆上串入二个,用硅胶管夹紧(可调位置),这样高速,小迎角,有配重,飞机比以前稳多了,现在调得很好,能很垂直的起飞,有一次我在客厅玩,中间让电机休息时,我没有关发射,在看着电视,可能是电视的干扰吧,小JB突然全速自己起飞了,飞到一米多的地方后恢复正常,小机机掉下来,那次是对我的小JB一次考验呀,它往上飞时,真是很垂直的呀,不然就不知道要打到哪件家具上了,机机也可能坏撞坏的,它因为直上的飞,干扰过去后又笔直的落下来,其实不到一秒吧,因为是全速,竟然飞了一米多高。要想让机机有高性能很难,但让机机稳点,我认为并不难,不论是什么机机,只要自己比自己,比以前重了,大浆转速高了,平衡翼长了或是配重了,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稳定一个等级。再有就是,换木浆或是泡末浆,不能有双浆,搞好平衡,中速以上机机不抖动。把握好以上,JB也是很稳定的,我说的稳不高性能的稳不是一回事,450一类的机机我没有飞过,不知道,但我玩过京商,那种稳定我有体会的,我研究京商为什么稳定呢,其实就是高转速,机机重,平衡翼上有大配重,代价是费电,动作缓慢。我没有玩过高档机,感觉高性能的机机有一半是在玩电子设备,将来发展会不会有一天全是玩设备,在笔记本电脑上自己编个飞行路线或是任务一类的,再用鼠标点一下STAR或是开始按钮,机机按你编的路线和特技进行飞行。你再也不用手动那二个操纵杆了,你可以坐在一边抽烟,欣赏你的机机做飞行表演了,那时享受的不是操纵飞行的乐趣了吧,好象是编程的乐趣了。

网友:
那樣也很有趣~~

网友:
zt206  在 2005-4-26 06:58 PM 发表:

看来east是个高手拉!说说悬停的经验吧!!!

我不是高手,让大家见笑了,我玩电直才二个多月,体会很多,经验也有,其实简单说就二条,一是不怕摔(因为机机便宜,配件好找),二是有时间(刚辞职找工作中),不论哪个新手,只要有兴趣,有信心,每天练上三四组电,没有学不会的。我玩真机前模拟器上练了二周,稳稳悬停后才玩真机的,但是每次一组电池没玩完,机机先完了(摔坏了),修的时间长,玩得短,现在机机不摔了,倒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修机机调机机的乐趣了)。会游泳的人都有体会的,刚学会游泳时就是能把头抬出水面,那时就会就人问你,你会游泳了吗,能游多远呀,你会说刚学会,游不远,其实你会游后你就知道,当你能把头抬出水面时,只要你有耐力,几千米你也能游下来的。悬停也一样,能悬停几秒钟和悬停几十分钟没有多大的区别,只要你手不累,眼不花,你能悬停到电池没有电。所以,当你能悬停几秒时,你应该有信心,告诉你,你已经会悬停了,只要你有了悬停时的感觉(手,心,眼的感觉,如果你能在模拟器上很好的悬停,那就是脱离平面后的立体感觉,其实手法是一样的,只是舵量稍有区别,主要是你不能把模拟器上的平面良好感觉带到真实的立体空间来),抓住这个感觉,体会这个感觉,能停的时间长短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能停时间长和你那几秒的感觉没有太大区别,也没有高深多少,只是能把那种感觉延深延长而已!
自己的体会,不一定对,欢迎高手指正!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5-4-28 03:05 AM 发表:

那樣也很有趣~~

是有趣呀,我也很喜欢电脑的,也会软件,但乐趣的点大不一样了,其实做到这点也不难,把没有操纵杆的发射机通过快速接口(UBS可能就行)执行一个软件,舵令---舵量和维持这个舵量的时间,每个舵令或复合舵令的次序组合集,就是一个飞行。再做一个保护程序,一但你编的舵令有问题,通过传感件反馈到程序上,自动跳出你编的舵令集,执行保护子程序(安全降落),哈哈。那可真是编程的乐趣呀,机机只是你参考舵量输入电脑的依据和表演的东东了!

网友:
我还没练到能四面悬停, 刚刚对尾悬停差不多了, 正开始练两个侧面的悬停, east517 说的很多东西我都有同感。 从能够悬停几秒到几分钟的确只需要2-3组电池就基本没问题了。现在修机机的时间也比以前少了不少, 就是尾电机坏的频率高得有点受不了, 现在经常还没飞过瘾就得让机机下来, 以免尾电机过热坏的太快。

网友:
绿头苍蝇  在 2005-4-27 10:03 AM 发表:

别说小电直了,偶在XTR里飞90级翼手龙都是一样,直升机本来就是一个完全不稳定的结构,哪儿有可能稳稳停着一动不动。

老话是怎么说的了?井底之蛙吧?看看老外的录象吧!倒飞都能做到稳丝不动,就象贴在地面上!

网友:
呵呵! east说的不错啊!看来我要努力再努力!

网友:
对了!还有努力努力在努力的摔阿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