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一百多元的 30A无刷电调

楼主(2005-04-26):
详细图片

●最大電流:45A持續15秒
●持續最大電流:30A
●BEC輸出:最大電流 2A
  2 cells鋰電/6~7 鎳氫cells=>4servos
  3 cells鋰電/8~9 鎳氫cells=>3servos
  4 cells鋰電/10~12 鎳氫cells=>2servos
●重量:25g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620

这个东东有人用过吗? 用在450上好用吗??

网友:
建议你使用亚拓原装的35A电调
国产的电调的产品虚标数据的情况很多
所以不建议你使用
我们这里曾经有人使用过国产的
但是没多久就坏了还把电池牺牲了。

网友:
看来又是辉盛的

网友:
亚拓原装的35A电调是台湾原产的, 还是国外技术或在国外OEM的?

网友:
能不能请大家比较一下凤凰电调和亚拓电调的功能、性能和质量啊?

网友:
应该说凤凰名气更大一些,但也不排除他会出一些低端产品,但总的说来,两者的名气不在一个一个档次上。
不知对否,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说到凤凰的电调小弟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样
没有比较无法说

网友:
凤凰的参数很多,初学者不容易调,老手也被难道。亚托算是很简单和实用。价格便宜些。凤凰和亚托我都有。

网友:
ELE的无刷电调超级棒.
功能太强了.
还有电直专用的,超强BCE电路,带转速主动稳定补偿功能.

网友:
转速  在 2005-4-29 09:59 AM 发表:

ELE的无刷电调超级棒.
功能太强了.
还有电直专用的,超强BCE电路,带转速主动稳定补偿功能.

转速老大, 你刚用过ele电直专用的电调是吗? 能否详细谈谈设置和使用经验。
相信有不少的模友像我一样在关注ele的电调。

网友:
ELE 高级版的无刷电调 采用的软件核心与硬件是与国际上 六七个著名品牌的无刷电调是完全一样的!!

此款电调的构架能满足德国人挑剔的要求,性能自然是不用说的!!  国外的售价可都在数倍以上哦!!

网友:
凤凰的标称参数很多的,例如内阻啊,pwm频率啊之类

网友:
mosquito  在 2005-4-29 08:50 PM 发表:

ELE 高级版的无刷电调 采用的软件核心与硬件是与国际上 六七个著名品牌的无刷电调是完全一样的!!

此款电调的构架能满足德国人挑剔的要求,性能自然是不用说的!!  国外的售价可都在数倍以上哦!!

如果我选择ELE esc-1000(无刷) 作为尾电机(ELE ebm120 (微型无刷))的电调,
ELE esc-3500BH(无刷) 作为主电机(ELE emm B20-2000-H30)的电调,
来升级嘉宝到双无刷 并 兼顾以后 可能的 TRex450的需要, 是否合适?

例外给ele提点小建议, 有些商品的说明最好能够更详细一些, 电调的说明图片太小了,
有些字看不大清楚。另外如果能够把可能的一些商品搭配也罗列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您的选择是正确的,同时也完全可以应用在更大级别的电直上!!

谢谢您的建议,我们会努力改进的!

网友:
llyy08  在 2005-5-2 06:21 发表:

如果我选择ELE esc-1000(无刷) 作为尾电机(ELE ebm120 (微型无刷))的电调,
ELE esc-3500BH(无刷) 作为主电机(ELE emm B20-2000-H30)的电调,
来升级嘉宝到双无刷 并 兼顾以后 可能的 TRex450的需要, 是 ...

这种配置很理想,你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
多谢mosquito和转速版主的回复!

我还有个关于ELE emm B20-2000 无刷电机的问题: 这款电机的kv值是多少, 在ele上没有看到, 我想知道这个值然后好配合适齿数的齿轮飞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