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机大桨的桨距问题

楼主(2005-04-26):
我一直玩小电直,固定桨距的那种,大桨看起来也很正常,跟飞机的螺旋桨一样,靠桨根的地方角度大些,靠桨端的地方角度小些,看了一些资料,知道这样才能保持各个点的螺距是一致的。
最近对油直有兴趣了,发现油直的3D大桨是对称桨,而且是平直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一定的角度下,越靠桨端的地方螺距就会越大,同时升力也就越大,由于越靠桨端的地方本来力矩也比较大,我的理解是大桨实际上是处于很不利的工作状态,对强度要求也相应的非常高。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请不吝指教。

网友:
所以碳纤维桨最好. 而且F3C有人用拧的桨.

网友:
小电直是固定螺距的,当然需要这样来保持螺距,油动是变距浆,不可能使用哪种方式,否则变距后螺距才不对呢,倒飞状态下呢,好好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2012-10-06):
常识,继续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刚好我玩油直,也有机会装过MINI500(YOUKU搜索MINI500,黄色那架)\ROTORWAY等直升机,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直升机的旋翼真正产生升力的地方是旋翼靠外的部分,确实有你所说的问题,靠近内部线速度很小,几乎没有升力,
靠近外面的部分线速度很高,升力很大, 但不要忘记有旋翼产生的离心力,它可以使旋翼甩直,真直升机的旋翼配重
其实很重要的。靠近旋翼内部的区域,其实叫做无效区,几乎没有升力。
在有些直升机的旋翼上,会做负扭,这样内部区域的迎角会高于外部迎角,这样能保证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旋翼都能产生升力。
具体问题,可以细细探讨。

网友:
这个问题很专业,其实理论上说是应该有负扭,但是负扭只是解决某种状态的情况,航模直升机好多都是激动非常强,加上旋翼小等因素,其实可以不考虑!

网友:
积分积分发帖发帖

网友:
碳纤维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