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用JABO练习飞行的好处

楼主(2005-04-27):
浅谈用JABO练习飞行的好处

这是从夏利大奔一帖分出来的想法,但只供愿意将艰苦的学习旅程当作乐趣和享受,并希望通过刻苦的练习练就一定功夫的朋友作为一面之词的参考。不当之处请自鉴别。

我认为JABO有两个最本的特征——结构简单和性能较差。这是它们的大缺点,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很大的优点。

1、结构简单较易弄清飞行控制原理。
循环控制是直升机的核心,但它的原理是动态的,比较抽象,最简单的定距希拉控制已不容易弄准确理解,一旦再加上贝尔、螺距混合控制的许多连杆、摇臂,就更容易迷惑不解了。而明白原理对调试和飞行都有很好的好处。简单的理解了,复杂的就有基础了。

2、性能的不完美有助于深刻掌握直升的最基本特性。
不稳定性是直升固有的根本特性(不然就不用陀螺仪,甚至有新手要用平衡仪了)。高性能的机器能在很在程度克服它的缺点,但不等于没有。当新手用这样的机器顺利掌握基本飞行时,他的基本功可能还是不扎实的。而用JABO的学者在饱受挫折之后终于能够头顶悬停,能准确接住快速回航的机机,能在某种程度飞行没有陀螺仪的机器,能坦然等待脱离视线片刻的机机重回视野,的能在一定的大风中冲浪。。。那么他已练硬了一套“坏手法”——随心所欲地任意摇动操纵杆。机机的反应不是很慢吗?他的手指头还是不勤快的,没有倾侧或无需倾则时就不会去动副翼;没有俯冲抬头或无需压头拉起时就不会去动副翼;没有变向或不要转向时就不会去动副翼。必要时才给一下,要多少给多少,全由眼睛作主。它的升降不是不好控制吗?他的指头就此时最勤快了,能在进行任何其它动作随意频繁增减。手法是不是太粗糙了?呵呵,用惯毛笔的人就写不好钢笔了吗?

3、摔机是最好的进步阶梯。
鲁莽的尝试通常造就技术的跃升,进步会更快。因为不怕摔,什么情况都试过了,知道最终会怎样,我们能做些什么,最好是怎样做,应变能力大提高。尾桨锁不死?这机器飞在风中太轻?让它来吧。很多事情当你冲破心理关口,有了第一次就好办。

呵呵,夸大其词了。小  弟没飞过油机,不知厉害。但飞过35#二三十次,太容易了,但又害怕其大桨没法玩得JABO那样野,只飞航线没意思,那才是玩具,傻瓜相机一样的。

网友:
呵呵,楼主文章写的好!

网友:
呵呵!所以说jabo有jabo的乐趣!

网友:
嗯好文!很有同感,玩JABO一年多,现在已经可以正反转圈了。
JABO的不安定性也算是对操作手法的磨练吧,呵呵

网友:
对, 先把jabo飞好。 就是尾电机坏的太快, 正在考虑换无刷。

网友:
以前也见过高手贴子说,还有俱乐部的教练说,玩熟了,对机机在空中飞行时的姿态就有预见,会提前打舵,也就是说,对机机要发生的飞行姿态有预见性,打舵都是提前的,就是机机刚有姿态的改变,你的舵量已经到位了(已经通过舵机执行完毕了,而不是刚用手去调操纵杆,其实高手和新手只是0.X秒之差),这就是高手和新手的区别,我现在有这样的体会了,玩熟了JIABAO,它是个什么脾气也掌握了,一看它撅什么样的屁股就知道它要拉什么样的屎了(话糙理不糙)。已经能做到提前打舵了。那种控制自如,训服它的感觉成就感,不比玩高性能的机机差。我还有一个京商M24,很好飞(比JB稳定多了,没玩过更高档的机机),但我很少玩它,如果把它比喻是一头乖绵羊,那JIABAO就是一匹野马,我喜欢那种训服野马的感觉!

网友:
llyy08  在 2005-4-27 07:36 PM 发表:

对, 先把jabo飞好。 就是尾电机坏的太快, 正在考虑换无刷。

自从改用11V飞JB,平均每四组电后就废一个尾电机,用原配和7.4V时能用三四个小时,我也想改无刷,但四合一板的JB改无刷尾电机有难度,我是说全用原设备,如果有好发射,用发射的混控,再换接收,换陀螺,那就不值了,不如把这些设备用在高档的空机上呢。JB北京买780元,其实空机才120元,如果全换设备等于废了六百多元,不值呀!所以,我觉得只有二种情况有意义,一是原来就有现成的高档设备,一套设备多机用,二是用高档设备装在便宜的JB空机上,用JB练习,摔机不心疼(电子设备一般摔不坏的),将来高档设备早晚可用在450一类的高性能机机上,不然就有把大奔的发动机装在夏利车上的感觉了!

网友:
east517  在 2005-4-28 04:51 AM 发表:

以前也见过高手贴子说,还有俱乐部的教练说,玩熟了,对机机在空中飞行时的姿态就有预见,会提前打舵,也就是说,对机机要发生的飞行姿态有预见性,打舵都是提前的,就是机机刚有姿态的改变,你的舵量已经到位了 ... 那JIABAO就是一匹野马,我喜欢那种训服野马的感觉!

虽然对尾悬停刚刚有点基础, 但是对这个“野马”的说法也有点体会 -- 刚开始的时候的手忙脚乱和机机要碰到障碍物时的惊慌如今已经慢慢被镇定和一点点的信心所取代, 常常能够不慌不忙地把机机从立柱或树枝旁飞开, 那种有点进步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

网友:
east517  在 2005-4-28 05:06 AM 发表:

自从改用11V飞JB,平均每四组电后就废一个尾电机,用原配和7.4V时能用三四个小时,我也想改无刷,但四合一板的JB改无刷尾电机有难度,我是说全用原设备,如果有好发射,用发射的混控,再换接收,换陀螺,那就不值 ... 二是用高档设备装在便宜的JB空机上,用JB练习,摔机不心疼(电子设备一般摔不坏的),将来高档设备早晚可用在450一类的高性能机机上 ...

呵呵, 这正是我的想法和打算。

网友:
呵呵!看来飞好jabo不仅仅是打基础,而是飞跃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