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哪位模友是用FF6来飞电直的啊?

楼主(2005-04-27):
我周围的人都是用FF9来飞的,自己却用FF6,好多东西朋友帮不了,让我看说明书,但我还是看的一头雾水,我的电直是亚拓450X,遥控器是FF6,请问有哪位模友也是用FF6的,能不能请教一下啊。。。。

网友:
去找中文说明书,很简单的.FF6就是曲线只有3点.

楼主:
chujian  在 2005-4-27 04:58 PM 发表:

去找中文说明书,很简单的.FF6就是曲线只有3点.

我也知道只有3点曲线,但这3点分别怎么设置呢,是不是第一点先把油门放到最低,设置HV-T和HV-P,然后在把油门放到中间,设置HV-T和HV-P,最后把油门推倒最大,再设置HV-T和HV-P呢,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HV-T和HV-P只是代表悬停的油门和桨距
也就是摇杆在当中点舵机所对应的位置

至于最高和最低点你可以通过END POINT来设定
也就是AVT行程来设定

楼主:
hyf_lj  在 2005-4-27 09:44 PM 发表:

HV-T和HV-P只是代表悬停的油门和桨距
也就是摇杆在当中点舵机所对应的位置

至于最高和最低点你可以通过END POINT来设定
也就是AVT行程来设定

正在摸索中,还是比较晕。。。。

网友:
我也用FF6飞450,完全可以啊!hyf_lj版主说得是对的,照他说的做就可以了。FF6设置虽不直观,但还是可以用的。其中,左上方有一个螺距旋钮,你可以在飞行中随时调整,而不必进入功能菜单中预设。其实好好看看FF6的说明书就可以明白的,我以前看的是一本繁体的,后来在FUTABA网站上下载了一本英文版的,觉得更详细一些。

网友(2005-08-04):
我也是FF5S搞得我头大啊
我是新鸟
谁可以帮我详细解说一下
说明书我有了
还是不懂啊

网友:
就是如版主所说的,ATV决定高点和低点,HV-P,HV-T决定中点,就这3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