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发动机问题

楼主(2005-04-27):
小弟用的是GMS47发动机,烧的是自配油,现在又碰到问题了。发动机在冷车时很好启动,可是在运转停车后再启动就再也启动不了了。松开火头,添几滴燃油进去,还是没用。只要等到车子冷了又很好启动了。真是纳闷那,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呀?发动机都调试了半个月了(每天5点-7点)。解决一个问题又一个出来了。呵呵,感觉像在考试!

网友:
是新机吗?是用启动器,还是手拨?
如是新机,就是油针调得不合适!把主油针再开大一点试一试,
要是老机,则可能是压缩不够了!

楼主:
是老机了。是手拔的。唉!看来要退役了。

网友:
热死,润滑油不够?

网友:
由于活塞和气缸用的材料不同,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冷车的时候配合好,气密也就好。热车以后由于间隙变大,气密性就变差,所以发动机热车起不着很正常,特别是老发动机更是如此。
有的发动机比较好的膨胀系数差别很小,所以热车的时候也容易起着

楼主:
天狼行空  在 2005-4-28 08:36 PM 发表:

由于活塞和气缸用的材料不同,热膨胀系数不一样,冷车的时候配合好,气密也就好。热车以后由于间隙变大,气密性就变差,所以发动机热车起不着很正常,特别是老发动机更是如此。
有的发动机比较好的膨胀系数差别很 ...

那增加润滑油比例,会改善热机难启动吗?

网友:
呵呵,我的发动机是热车好着而冷车不好着!

网友:
这样的发动机搞好了也是白搞,上天放心吗

网友:
加大润滑油比例就能改善汽缸密封性,肯定还能飞几次!但长不了!

网友:
boyrabbit
那增加润滑油比例,会改善热机难启动吗?

作用不大,这是发动机的固有特性,不过你可以想法让发动机冷却得快些,以前我们表演得时候对时间要求比较紧,一旦热车熄火后就堵住化油器,在气缸上淋水强行降温,很快就可以再用了。不过这种方式有些伤发动机,所以不是很推荐。推荐的方法是全开风门,从化油器注入一定量的燃料,转动螺旋桨降燃油吸入气缸,再将多余得燃料排掉防止富有,这种用燃油带走热量得方式比较好,不过有时候飞机大了,又是倒装得话就不方便操作了。

网友:
那怎么办?换成国际名牌?

网友:
换一套缸体和活塞不就行了么!跟新的一样!

网友:
11楼说,是因为厂商的设计材料,那换了也是白换。。。。

网友:
我的发动机是新的,压缩很好,也是热车不好启动。

网友:
我的冷热都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