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也一样,一通电,大桨狂转,然后侧倒,尾杆断了,

楼主(2005-04-27):
我的也一样,一通电,大桨狂转,然后侧倒,尾杆断了,其它的没问题,比楼主运气要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A(2005-06-03):
esky有这毛病!在没开发射机前,若混控的指示灯是一直亮绿色,那么一开发射机大桨必然会狂转.
混控的指示灯只有是红灯一亮一灭时才能开发射机!

网友B:
在接上飞机电源之前,一定要注意将油门及油门微调打在最低,如是3D版,就还需确认3D开关是关上的。
注意安全哦!东西打坏了小KS,打到人了……

网友C:
兄台啊,认真看看说明书啊,先开发射,再开接收啊,这么玩油机的话真不敢想了!

网友:
发射机的油门一定要放到最低,要不损失就大了

网友D:
先开发射,再开接收,......收机.....先關接收,後關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