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发动机请教

楼主(2005-04-28):
油直发动机的怠速是在发动机上调还是在遥控上调啊?具体的讲讲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wjzy  在 2005-4-28 01:50 AM 发表:

油直发动机的怠速是在发动机上调还是在遥控上调啊?具体的讲讲啊,谢谢各位了

首先按说明书要求装配,然后在遥控器上调整。

楼主:
就是说怠速是在遥控上调的吗?谢谢

网友:
都可以设置的。遥控器其实设置的是舵机,发动机调整的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