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iMX的人,S400充电器到底是否会冲坏电池?

楼主(2005-04-28):
我在5iMX商城订了一个S400锂电平衡试充电器,昨天拿到东西后马上给我的11.1V 1600mAh的ELE钻石版锂电充电,冲了大约3小时后,我拿下来使用,发现电池不能用了,用万用表一量,在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为11.8V,但街上负载后,电压降到1.7V,明显电池坏了。。。

这块电池是全新的,我拿来后只飞过一次,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S400充电器把我的电池给冲坏了还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过渡放电了,请商城的人能否解释一下呢?

S400的输出电压为13V,实测为13.3V,输出电流为:400mA
ELE 11.1V 1600mAh的电池上还标了一个 Max 12.6V 10C (20C-10C)
不知道是不是最大电压输入为12.6V啊?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4-28 at 10:08 ]

网友:
我买来也只充过一次,充的先锋电池,后来不放心,还是买了专业的充电器,1XXX就是牛.

你放电放到什么程度

楼主:
chujian  在 2005-4-28 09:29 AM 发表:

我买来也只充过一次,充的先锋电池,后来不放心,还是买了专业的充电器,1XXX就是牛.

你放电放到什么程度

我放电放到大浆转动无力,电调发出警报声音,而且电调的声音明显变轻了,没有原来那么响亮,这种程度算过放吗?

网友:
tomye  在 2005-4-28 09:44 AM 发表:

我放电放到大浆转动无力,电调发出警报声音,而且电调的声音明显变轻了,没有原来那么响亮,这种程度算过放吗?

肯定过放啦!!!!!

网友:
newer  在 2005-4-28 10:33 AM 发表:

肯定过放啦!!!!!

只要觉得动力有点不够就要停了,如果当时电池马上充电可能还可以救得回来,不过还要用大电流去充才行。因为我曾经试过!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4-28 at 10:38 ]

网友:
什么电直????我认为没过放,电调叫,是快到截止电压了,你设置了多少.

楼主:
chujian  在 2005-4-28 10:42 AM 发表:

什么电直????我认为没过放,电调叫,是快到截止电压了,你设置了多少.

我用的是亚拓原配35A电调,设置的是60%的保护,我现在实在搞不懂,到底是充电器把电池冲坏的还是我过放了才把电池给搞坏了? 我现在电池是11.1V的,但我的充电器是13V的,高了2V,这样是不是会把电池冲坏呢?

如果是充电器的问题的话,那么5iMX上卖的S400平衡试锂电充电器是有问题的,他们上面写明可以冲3串锂电11。1V或10。8V的锂电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chujian  在 2005-4-28 10:42 AM 发表:

什么电直????我认为没过放,电调叫,是快到截止电压了,你设置了多少.

截止电压已经是不能维持飞机的正常运作了,这个是保护飞机的装置,而不是保护电池的装置啊,这个时候,我认为已经是大大的过放了。

楼主:
有谁能告诉我,我的电池到底是过放损坏还是充电器冲坏的啊???????????

网友:
11.1V的电池最低不能低于8.7V,最高可以充到12.6V。电调发出警报声音就已经是过放了。11.1X.6=6.66V,肯定是电池过放。200元当买个教训吧,记得下次感觉有小小摆尾的情况就好收手了。

网友:
tomye  在 2005-4-28 11:25 AM 发表:

有谁能告诉我,我的电池到底是过放损坏还是充电器冲坏的啊???????????

我个人认为电池是过放坏的。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基本上坏电池的都是过放坏的。

楼主:
那就是说这个S400的充电器还是可以用的了?我现在不敢用这充电器给我另外一块好的电板充电啊。。。。。

网友:
电池未必过放了。
    考虑到3S的电池组充满后的电压是12.6V,截止保护电压就应该是12.6×0.6 = 7.56V。而单颗锂电放电电压不能低于2.9V没有错,但是那是指电池空载时的端电压(电动势),若持续以10A电流放电的话,电池端电压会低至2.9 - 10×0.04 = 2.5V(电池内阻按40毫欧计算,已经是比较理想化的了)。3颗串联后端电压为2.5×3 = 7.5V。若电调产生截止保护时是在做剧烈动作如F3D的话,电流在20A以上并不少见,此时电池端电压损失的更多。

网友:
有可能是S400的问题,你拿原来的充电器充了飞一次 再用s400冲---飞一次就知道了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4-28 12:38 PM 发表:

有可能是S400的问题,你拿原来的充电器充了飞一次 再用s400冲---飞一次就知道了

我没有原来的充电器,电池买来后里面是有电的,我就飞了,飞了后才用S400来充电的,冲好后就这样了,我就是搞不清楚是飞的时候过渡放电了还是S400冲坏了电池,但我看5iMX上介绍S400还可以冲10.8V的锂电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锂电对充电器的要求比较高?

我现在一定要找到原因,如果是S400的问题,我就要投诉5iMX,他们明明写的S400可以冲11.1V的电池,如果是自己过放了,那只当买个教训!

网友:
我的VK电池都是用到我的TREX大浆转的很慢才充的,基本是用到推大油门,大浆转了几下,一会就基本停止了.

电池用到现在还是好的,当然我的充电器是专业的.不是负载平衡充.

所以我认为过放好像不大象

如果实在部放心,你用另外一块电池再充充看.

还有你充的时候正负级都对好了马?别正级接负级哦,呵呵

楼主:
chujian  在 2005-4-28 02:09 PM 发表:

我的VK电池都是用到我的TREX大浆转的很慢才充的,基本是用到推大油门,大浆转了几下,一会就基本停止了.

电池用到现在还是好的,当然我的充电器是专业的.不是负载平衡充.

所以我认为过放好像不大象

如果实在 ...

正负应该不会接错的,我用万用表还测了3次,我是觉得电池应该没有这么容易就过放的吧,要么就是因为新电池的问题? 因为我这块电池买来还未充电就使用了,可能是因为没有激活电池?

网友:
tomye  在 2005-4-28 09:44 AM 发表:

我放电放到大浆转动无力,电调发出警报声音,而且电调的声音明显变轻了,没有原来那么响亮,这种程度算过放吗?

应该是过放了。锂电最好只用80%电量,以防过放。我也用s400,但没用平衡插头~

网友:
我觉得也不能排除电池的质量问题。我就有几节这样的电池,空载时有电压,一带负载就降为零了。

网友:
我记得好像新的锂聚是最好充电再用的。

网友:
充10.8V是对应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因为这种电池的电压是3.6V/颗,3颗电压是3.6 x 3 = 10.8V;而11.1V是对应聚合物锂电池的,单颗电压3.7V,3颗11.1V. 从你所述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因过放电引起。

楼主:
dfly  在 2005-4-28 04:30 PM 发表:

充10.8V是对应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因为这种电池的电压是3.6V/颗,3颗电压是3.6 x 3 = 10.8V;而11.1V是对应聚合物锂电池的,单颗电压3.7V,3颗11.1V. 从你所述的情况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因过放电引起。

那就是说不是S400充电器的问题了?

网友:
锂电池单节充满后的电压是4.2V,3S的电池组充满电的电压应该是12.6V。充电器的实际输出电压是13.3V。其实很单,再用这个充电器充一组充电充满后检测一下电池组的实际电压是多少,不就了了。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问题。其实,在以前的贴子里,我就说过这个问题。你好自为之吧。

楼主:
gxlzhdx  在 2005-4-28 05:55 PM 发表:

锂电池单节充满后的电压是4.2V,3S的电池组充满电的电压应该是12.6V。充电器的实际输出电压是13.3V。其实很单,再用这个充电器充一组充电充满后检测一下电池组的实际电压是多少,不就了了。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问题 ...

现在我第一组的电池冲好后(就是坏了的那块)实际是13。4V,但接上负载后,立刻降到1。7V,你现在让我再测试一块,我现在手上就剩一块好的了,现在就是不敢试啊,这个模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告诉我吗?

还有,您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这充电器不行吗?

[ Last edited by tomye on 2005-4-28 at 23:30 ]

网友:
照理说过冲的话会大肚子,我晚上回去测一下电压给你回复

网友:
我的改装S400输出17V,充电完全没问题。
我估计是内部单片机将输出电压脉冲调制以后拿来充电的,所以应该不会过充。
你可以参考这个文章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40110a.htm
S400其实就是一个13V的开关电源加上一个这个充电模块。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5-4-29 01:00 AM 发表:

我的改装S400输出17V,充电完全没问题。
我估计是内部单片机将输出电压脉冲调制以后拿来充电的,所以应该不会过充。
你可以参考这个文章http://www.5imx.com/info/info-c/info-c1040110a.htm
S400其 ...

请问你改装S400输出为17V,你冲的是3串式11.1V的锂聚合物吗?

网友: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要略高于电池组的最高峰值电压才能把电池充满,所以如果一个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只有11.1V,那一定是充不满3串锂电的,因为3串锂电的峰值电压是4.2 x 3 = 12.6V

楼主:
dfly  在 2005-4-29 09:12 AM 发表:

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要略高于电池组的最高峰值电压才能把电池充满,所以如果一个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只有11.1V,那一定是充不满3串锂电的,因为3串锂电的峰值电压是4.2 x 3 = 12.6V

那你的意思是S400可以冲11。1V的3串锂聚合物了,是吗?

网友:
这还用问,呵呵!

网友:
楼主,这个充电器在这个电压是正常的,都说是你的电池已经坏了,你不相信,你就试试用另外一个电池来充一下,你又不愿意试,这样是永远纠缠不下去的。

网友:
楼主,我一直都是用 s400冲11.1V的电池,不过我的电池是用在佳宝上的,但是我想应该不是充电器的问题,除非是个体差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准备今天回家用S400冲我另外一块了,如果没问题,我会跟大家说明的。。。

网友:
大电直功率大,更容易损坏锂电,尤其是过放,很容易发生在尾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