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做DIY充电器活动的计划

楼主(2005-04-28):
很多朋友都抱怨电池多的时候充电器需要大的输入电压,这次打算做这个了,先把712/713的资源好好利用……下面的电路只是主结构的参考,还添加了放电和温度检测控制功能,电流也有4段可选择。

楼主:
设计好后输入电压是12伏特,输出可以保证充10节串联的电池组。DC-DC芯片也换用MAN772或者773

网友:
就是啊,15V的电源难找啊

网友:
支持!希望能有功能更齐全的问世!

网友:
我也来一个

网友:
楼主上次的pcb还有吗,我想要一块

网友:
是要用770的升压电路吧.
希望能为买第一批货的人出个放电器,好象很多人需要这个.

网友:
这里有放电电路啊

带放电的max713电路

楼主:
hans2000  在 2005-4-28 07:57 PM 发表:

是要用770的升压电路吧.
希望能为买第一批货的人出个放电器,好象很多人需要这个.

第2次的板上有放电器,可买回去只装放电器部分啊,呵呵!也贵不了多少……

楼主:
对于放电完毕自动转换到充电部分,大家是怎么想的,有什么好的方案吗?这次真的要先多听听大家的意见,请大家踊跃发言啊!谢谢了!

网友:
上面的图好像就可以切换啊,放电的时候短接检测线,我的电子水平有限,错了不要笑我

楼主:
我做的图不是你说的这个!是第一页的图

网友:
哦,虚线框里的是放电电路,我以为可以通用。

网友:
我认为可不可以这样设计:在放电电路上加一个继电器,放电结束时,继电器因失压释放,转为充电模式。

网友:
我要一套呀。QQ44432798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第三次DIY?我想订个成品!

网友:
昏倒,12V输入可以冲10节电池?
用maxim的东西做效果马马虎虎,停冲时间不准确。

楼主:
powerpan  在 2005-5-5 01:45 AM 发表:

昏倒,12V输入可以冲10节电池?
用maxim的东西做效果马马虎虎,停冲时间不准确。

你知道DC-DC吗?不知道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先去补习一下吧,呵呵!

网友:
mozhile2004  在 2005-5-5 07:25 AM 发表:

你知道DC-DC吗?不知道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先去补习一下吧,呵呵!

据说充电都用DC-DC降压,没有人用DC-DC升压充电的。除非你充电电流很小(0.5C以下)。充电电流小的话,停冲时间更无法保证。
顺便说一句,电子电路,除了高频模拟之外,还算精通把。

[ Last edited by powerpan on 2005-5-5 at 10:04 ]

楼主:
powerpan  在 2005-5-5 09:59 AM 发表:

据说充电都用DC-DC降压,没有人用DC-DC升压充电的。除非你充电电流很小(0.5C以下)。充电电流小的话,停冲时间更无法保证。
顺便说一句,电子电路,除了高频模拟之外,还算精通把。

[ Last edited by powerpan ...

那说明你对DC-DC的了解太少了,我发的图片上的电流就是1A的,而且还可以更大。至于DC-DC真的是比较麻烦的,这里我也没办法给你详细解释,你可以去看看相关的资料,哦!没见过充电器用DC-DC升压很正常,可能我接触的比你多点吧,哈哈!

网友:
我非常清楚DC-DC。1A的也是0.5C以下啦。我用的都是3.3Ah以上的电池。而且我设计的充电器的电流都是0-10A的。DC-DC升压效率太低。输入电压也不能高,输出电流也不能大,对负载的电源要求很高,用变压器升压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桥驱动,电路复杂不说,如果用DIODE整流,发热,同步整流更复杂。。。。
我走的是主流的路子,不是偏门的路子,所以升压充电之类的东西我看都没有看过。特别是玩航模的,差几两银子买个高电压的变压器的人不多吧?到处都有电脑的单端反激式电源,都是15V-19V/3-4A的,非常好用的。也不贵40-50元而已。

楼主:
powerpan  在 2005-5-7 12:43 AM 发表:

我非常清楚DC-DC。1A的也是0.5C以下啦。我用的都是3.3Ah以上的电池。而且我设计的充电器的电流都是0-10A的。DC-DC升压效率太低。输入电压也不能高,输出电流也不能大,对负载的电源要求很高,用变压器升压稍微好一 ...

你可知道我这个充电器的价格是多少吗……就是你说的电源的价格。做完第一次的活动侯,大家都反应说用2个电源不方便,所以这次就用了DC-DC。而且电流我设计在1.4A左右。另外说一句,你用的是可以到达10A的。诚然,对于大容量的电池这真的很方便,但玩模型的人里面又有几个有这么大容量的电池呢,电流那么大对于我的实际经验来说没必要,又不是着急要做什么,没必要让电池受那委屈吧,哈哈!哦!顺便说一句,我98年就开始做充电器了,充电电池也没少用……因为之前就是做电池的,呵呵!还有,12伏特的输入的最大好处就是电源好找,而且可以外场使用,这个道理你想的到吧,呵呵!既然清楚DC-DC那就好,的确这里有效率的问题,不过多用点电的钱还是有的吧,哈哈!~

楼主:
powerpan  在 2005-5-7 12:43 AM 发表:

我走的是主流的路子,不是偏门的路子,所以升压充电之类的东西我看都没有看过。

呵呵!这话说的就太偏激了吧,我做这个也只是满足部分人的需要,没有说这是要做大买卖,占领大市场的啊,和你的“主流”不和很自然啊!哦,应该说最主流的还是10多块一个的劲牛的那种或者事连牌子都没有的那种充电器,呵呵!这个路子你也走么?什么是主流?一个DC-DC的方式不是决定这个方向的唯一标准的呀!呵呵!如果大家都做一样的充电器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现在有10多歌充电器,其实都是三洋的东西,虽然贴着别人的牌……可都差不多,我现在也都不用了,还不如用自己做的,呵呵!我也同样有很多东西事没接触过的,但不一定自己没接触国的就事不流行非主流的(这是另外一说,和前面无关,呵呵!)

网友:
只要是便宜好用的充电器,做模鬼的都喜欢,嘻嘻……

网友:
用DC-DC升压是为了在外场能给电池充电,高级的充电器可以用12V输入充20节以上的电池串联,并且充电电流能达到5A以上,体积却不大.现在场效管用很小的体积就能达到很大的电流,所以做出大电流的DC-DC电路很容易,体积也不用很大.

网友:
转速  在 2005-5-7 10:55 AM 发表:

用DC-DC升压是为了在外场能给电池充电,高级的充电器可以用12V输入充20节以上的电池串联,并且充电电流能达到5A以上,体积却不大.现在场效管用很小的体积就能达到很大的电流,所以做出大电流的DC-DC电 ...

哦,原来针对12V水电。
DC-DC 5A,热死了。风扇多多的要。

好了,这个问题不讨论了。向前辈和斑竹致敬!

[ Last edited by powerpan on 2005-5-7 at 11:19 ]

网友:
这东西合用不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如何?

我用它做过5串锂离子电池组充电控制,充电电流1.5A,已量产过了。

[ Last edited by Y_Y on 2005-5-24 at 22:12 ]

网友:
楼上的是pchome的高人吗?在pchome好多人等着你的充电器呢

网友:
直接找个电压充电也行啊。

网友:
BG7IDA  在 2005-5-9 15:22 发表:

直接找个电压充电也行啊。

BG7IDA
是你的呼号吗???我是BG7RAP。在这里看到火腿还真有意思。还开机吗?我的机器都点不着了可能。

网友:
现在计划进行到什么阶段了,很有兴趣参加啊 :)

网友:
怎么好像无声无息,无疾而终啊?

layen  在 2005-5-12 13:07 发表:

现在计划进行到什么阶段了,很有兴趣参加啊 :)

楼主:
不会的!等等吧,我最近工作忙!

网友:
什么时候出成品啊,

网友:
楼主设计的好东西,敬佩
什么时候能看到成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