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玩这个电直的,一起改装双无刷啊

楼主(2005-04-28):
电机安装CD无刷好像有点难度,因为机架太小了.

玩这个电直的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改双无刷的重点和难点是在发射机的调试和无刷电调及无刷电机的选择上。

楼主:
发射机电调都有了,呵呵,3810和凤凰10A

网友:
那就用2015和120尾无刷吧,一定很爽!

楼主:
准备先改造CD无刷,反正空机买了两个,也因为实在便宜,才100多,实在不行,就120了

网友:
2015是指什么?

120尾马达也要慎重选择,飞高的只有某几种型号适合作尾马达,5iMX经过检验的只有一种是最合适的,其它的会不太稳定。

网友:
chujian  在 2005-4-28 19:53 发表:

准备先改造CD无刷,反正空机买了两个,也因为实在便宜,才100多,实在不行,就120了

空机在哪里买的啊

楼主:
dfly  在 2005-4-28 07:59 PM 发表:

2015是指什么?

120尾马达也要慎重选择,飞高的只有某几种型号适合作尾马达,5iMX经过检验的只有一种是最合适的,其它的会不太稳定。

飞高120有几种???

网友:
chujian  在 2005-4-28 09:00 PM 发表:

飞高120有几种???

2种!

楼主:
哦,KV值不一样

网友:
尾电机要用高KV值的
2015我指的是himark b20-15

网友:
120电机有3800kv 4200kv 5200kv的。5imx推荐5200kv的,我自己用4200kv的效果也很好。

[ Last edited by albertdsh on 2005-4-29 at 00:19 ]

网友:
chujian  在 2005-4-28 07:53 PM 发表:

准备先改造CD无刷,反正空机买了两个,也因为实在便宜,才100多,实在不行,就120了

怎么才100多,请问楼主哪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