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用JR9X摇控如何DIY小电直

楼主(2005-04-28):
如配:机型?接收?
陀螺仪
等
价格高的是...
价格一般是....
多谢!!!

网友A:
一般的小电直无法使用9x遥控器的,除非是具备油机构造的真正的电动直升机,而不是很多玩具式的电动

网友B:
大材小用了吧?用9X飞亚托或者ECO8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