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5-04-29):
就是电调内部到处都是灰尘...还有电路板上到处都是...用纸开不干净...我想用酒精在加上棉签.去清洗会不会把那电调搞短路????...

网友:
不通电没事

网友:
用自来水冲都没关系
建议你用气管吹

网友:
有灰尘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修表的那个皮老虎吹

楼主:
有的东西粘在上面..我用指甲刮才可以刮掉???????

网友:
灰尘一般没关系,有不是什么0.13微米的芯片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4-29 12:55 PM 发表:

灰尘一般没关系,有不是什么0.13微米的芯片

就是自己看上去不舒服啊...想把它给清洗干净.....

网友:
有种电器清洁液,像发胶一样的喷计,效果较好!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4-29 12:49 PM 发表:

就是电调内部到处都是灰尘...还有电路板上到处都是...用纸开不干净...我想用酒精在加上棉签.去清洗会不会把那电调搞短路????...

你最好是用工业酒精,医用酒精水分大。
工业酒精还要买到真货(95%以上的)
手机进水就是用工业酒精脱水清洗的。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4-29 12:54 PM 发表:

有的东西粘在上面..我用指甲刮才可以刮掉???????

这个可以用热风枪给整块板加热(不要太久哦)

楼主:
谢谢大家了..我还没有清洗..我正想用医用的酒精去清洗..哈哈..我现在知道了..谢谢大家

网友:
医用的酒精是75%的,其实最好的还是用茅台 五粮液效果最好。

网友:
不用那么贵的酒啦。。九江就OK了。。二锅头加牙刷应该是不不错的组合

网友:
我觉得弄个小毛刷吧(太硬的刷子别把帖片元件弄下来可惨了),管他是酒还是水,断电清洗。晾干就可以用了。

楼主:
现在就不感清洗啊...大家说成这样了...用酒什么的???哎...
我想到可不可以油汽油..这样没有水..但不知道要把电子元件搞坏..还有就是摩托车用的清洗化油器的那个喷雾器能不能用在这上边?????

网友:
翼手龙90  在 2005-4-30 12:40 PM 发表:

现在就不感清洗啊...大家说成这样了...用酒什么的???哎...
我想到可不可以油汽油..这样没有水..但不知道要把电子元件搞坏..还有就是摩托车用的清洗化油器的那个喷雾器能不能用在这上边?????

汽油!老大,你干脆用肥皂得了。要不就别洗了。听你说得恐怖死了。
有腐蚀性的不要用。
最正确的方法就工业酒精。超声波清洗仪。没有用牙刷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