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塞斯娜182改油动的用什么机器好

楼主(2005-04-29):
电动塞斯娜182改油动的 是12的机器好 还是15的好 还是09 07的好??
谢谢大家赐教了啊

网友A:
三叶的182还是艾特的? 艾特的用12就够 09 07建议不要用~不好调

网友B:
180,不是182吧?泡沫的那种吧?估计

楼主:
谢谢2楼的啊 是艾特的182

网友C:
12--09都行,15的好像大了点

网友B:
三野有一个是配套15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