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和FMS

楼主(2005-04-29):
不好意思`请问翼龙运动机的发射机带的线与电脑怎摸连的````插在哪里?````是不是支持FMS的`````谢谢`

网友:
关注,我的翼龙遥控不知道怎么接到电脑上去,是接到COM口还是其他的地方?

网友:
一端插遥控器的左边插座,一边接电脑的MIC或LINE  IN 都可以。。然后再设置一下录音口。就是你插哪个口就选择录音哪个口。然后退出在运行FMS在选无线遥控器那栏校准就OK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用翼龙原配的FMS可以,

网友:
四楼兄弟不用谢。大家互相帮助嘛。。。
不过楼上说的FMS是用翼龙原配的FMS才可以玩。外面下载的玩不了。。如果没有翼龙原配的用外面下的,然后用翼龙配的winmm.dll 去覆盖都可以玩。。没这个文件可以找我。我有………………

楼主:
哦``我刚才试了果然不行``````一头汗``正找不到原因呢```谢谢上面这位兄弟啊!!!!给我发一下吧`````我的邮箱:  lisi122129299@sina.com   感激ING

网友:
hzku  在 2005-4-29 10:08 PM 发表:

四楼兄弟不用谢。大家互相帮助嘛。。。
不过楼上说的FMS是用翼龙原配的FMS才可以玩。外面下载的玩不了。。如果没有翼龙原配的用外面下的,然后用翼龙配的winmm.dll 去覆盖都可以玩。。没这个文件可以找我。我有… ...

DX太好了!,我正在为翼龙的原装遥控玩FMS犯愁呢!估计音频转换文件不大对(我用的是f的)。能找到控制器,就是校准的时候有6个通道,乱闪。能给我一份么?如果文件很小的话,建议改文件后缀名为jpg,作为图片附件上传,好方便更多的初学者。谢谢啦!

还有我估计我的音频线屏蔽不好,开启后接麦克风插孔(只有麦克风插孔,本本),噪音狂大。
看到有DX说可以把遥控器的高频放大短接?总之就是不让信号放大电路工作,在翼龙的原装遥控器上应该怎操作?我的是有音频接口的2代遥控。

还有,想确认一下,用遥控器玩模拟器,打开电源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天线拉出?一定要这样做么?

谢谢指教!

[ Last edited by 论坛统一ID on 2005-4-29 at 23:45 ]

网友:
求翼龙配的winmm.dll 谢谢
eibmwc@gmail.com

楼主:
论坛统一ID  在 2005-4-29 10:55 PM 发表:

DX太好了!,我正在为翼龙的原装遥控玩FMS犯愁呢!估计音频转换文件不大对(我用的是f的)。能找到控制器,就是校准的时候有6个通道,乱闪。能给我一份么?如果文件很小的话,建议改文件后缀名为jpg,作为图片附件上 ...

玩模拟器还用拉天线吗?``拉天线是为了防止烧高频头的吧?`````

网友:
八楼的。。估计不是你的线屏蔽不好而是遥控器的音频直接输出来了。。你的MIC要关闭啊。。。。。不需要开的。闭音也可以的,只要录音机下的选择输入口是你的遥控输入就行了。。因为发射机发出来得本来就不是音乐是音频难听死了。。我也是用MIC输入的,LINE 给我的电视卡占领了。。。。。至于文件我没地方上传。唯有需要联系我。。反正很小的几十K发个邮件就OK。。。

楼主:
收到了``谢谢了```真是好人

网友:
哪里哪里。。大家都是爱好模型的模友。应该互相帮助的嘛。。。

网友:
大哥,也给我发一份嘛~~~~
sonyweitao@sohu.com

网友:
DX,也发一份给我好吗?
yf2001@km169.net
谢谢啦!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用翼龙遥控器玩G2是不是也只需把音频线插在LINE IN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音频线是原配的。G2的问题我也想知道啊。。我试过论坛上的方法但还没可以玩啊。。。努力寻找方法。。。

网友:
谢谢hzku DX!我的文件也收到了!

网友:
谢谢了~~我的文件也收到了

网友:
求翼龙配的winmm.dll 谢谢
omgqqpq@yahoo.com.cn

楼主:
我发到你邮箱了````请查收

网友:
收到了,谢谢几位朋友,在下铭记。

网友:
hzku  在 2005-4-30 01:49 发表:

八楼的。。估计不是你的线屏蔽不好而是遥控器的音频直接输出来了。。你的MIC要关闭啊。。。。。不需要开的。闭音也可以的,只要录音机下的选择输入口是你的遥控输入就行了。。因为发射机发出来得本来就不是音乐是 ...

“你的MIC要关闭---------------------我也是用MIC输入的,”

看不懂,既然是MIC输入,又到哪里去关闭啊!
反正,我的翼龙fms没法玩。

网友:
在菜单栏关掉MIC啊。。但是只要录音机里的输入口就选MIC就可以了。。

网友:
hnvvv  在 2005-5-8 08:45 PM 发表:

“你的MIC要关闭---------------------我也是用MIC输入的,”

看不懂,既然是MIC输入,又到哪里去关闭啊!
反正,我的翼龙fms没法玩。

录音设置里把输入设备选中MIC,在播放设置里一定要把MIC关掉,这样MIC的信号就会直接送到录音软件,而不会在音箱里播放出来……除非,你愿意把PPM的噪音当音乐来听。

网友:
hzku  在 2005-5-8 21:41 发表:

在菜单栏关掉MIC啊。。但是只要录音机里的输入口就选MIC就可以了。。

是哪个程序菜单栏?录音机里哪有输入口?

[ Last edited by hnvvv on 2005-5-8 at 22:12 ]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5-8 22:06 发表:

录音设置里把输入设备选中MIC,在播放设置里一定要把MIC关掉,这样MIC的信号就会直接送到录音软件,而不会在音箱里播放出来……除非,你愿意把PPM的噪音当音乐来听。

这样就明白啦!谢谢!

网友:
七步法……

1、双击任务栏的小喇叭

2、点“选项”菜单里的“属性”

3、如果下面的列表中“麦克风”被选中,请去掉前面的“勾”

4、选中“录音”,选中“麦克风”,确定

5、调整麦克风音量到80%处(其实只要别太小也别太大就行),记得在麦克风下面的“选择”旁边的方框里打勾(表示选中)

6、点右上角的红叉,关闭窗口。

7、完成。

注:以上步骤是盗版WinXP简体中文版的设置步骤,如果是正版或者其他系统,仅作参考。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5-5-8 22:24 发表:

七步法……

1、双击任务栏的小喇叭

2、点“选项”菜单里的“属性”

3、如果下面的列表中“麦克风”被选中,请去掉前面的“勾”

4、选中“录音”,选中“麦克风”,确定

5、调整麦克风音量到80%处( ...

100%的明白了!说得太确切了!

网友:
哎…………本来想说28楼的步骤的。无奈表达能力不够。。说得人家都越看越糊涂了。。。。

网友(2005-06-04):
求翼龙配的winmm.dll 谢谢
minsea@gmail.com

网友:
这里的人好热情。我也是新手,原来在存在和楼主同样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需要WINMM。DLL的人,可以加入清风明月建的QQ群,里面的共享里有。

网友:
兄弟们
翼龙的原装fms的模型太夸张了
全油门一出手就垂直爬升,比装了内转子还劲啊
我感觉那个涡喷的客机飞行感觉很像翼龙,你们试试看

网友:
今天本人在用翼龙慢速机原配遥控器玩FMS时,遥控器里发出“吱吱”地声音,可能里面的发音设备发出的,这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电压不足还是遥控器出问题了?遥控器累计玩了约5小时吧。
哪位老兄知道的,指教一下吧。

网友(2005-07-15):
求翼龙配的winmm.dll 谢谢
zhengsu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