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4-29):
GWS PICO +F /BB (6g超微舵机能不能使用在亚拓450上,我对比了参数,和亚拓9克舵机差不太多。

台湾广营电子出品
GWS PICO +F /BB
尺寸:22.8mm×9.5mm×20.20mm
重量:6.5g
速度:0.12s/60°@ 4.8V
扭力:0.80kg/cm

带滚珠轴承,

亚拓9克
●輸出扭力:1.0kg.cm(4.8V)
●動作速度:0.13 sec/60°(4.8V)
●額定電壓:DC 4.8-6V
●尺寸:22×11.2×22mm
●重量:9g

另外RCE-500陀螺是否和401一样带根感度调节线,支持从遥控器设定感度?

网友:
除了尾舵可以用这款舵机外,其他最好用亚托的9X,价格才88/个,效果可以媲美FUTABA3107/3108,你自己想吧,用GWS的这款虽然也可以,但有点勉强,用小牛拉大车:吃力啊!RC-500当然有感度控制线。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29 at 19:35 ]

网友:
GWS NERO +F /BB 应该可以吧!不过价格上比不上亚拓的9g。另外亚拓的9克舵机好像有两种型号,一种叫9G,一种叫9x。也不清楚哪个更好些。

楼主:
这是从台湾网站拉来的图片,500陀螺的,我看到了那根黄色的单心感度线,剩下的是接舵机还是接接受机、。怎么没第3根3心线  只看到接线针脚??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4-29 08:06 PM 发表:

这是从台湾网站拉来的图片,500陀螺的,我看到了那根黄色的单心感度线,剩下的是接舵机还是接接受机、。怎么没第3根3心线  只看到接线针脚??

http://www.shinegift.net/product/2005323352 ...

那条是接接收机的,舵机接在陀螺仪的针脚上。

楼主:
iceman  在 2005-4-29 08:18 PM 发表:

那条是接接收机的,舵机接在陀螺仪的针脚上。

谢谢,决定购买500陀螺了,我看了亚拓的说明书,支持从遥控器调节感度。

网友:
RCE-500的效果于GY401相当
我们上海已经有好多在用这个陀螺仪了
锁尾效果很不错的

楼主:
hyf_lj  在 2005-4-29 08:27 PM 发表:

RCE-500的效果于GY401相当
我们上海已经有好多在用这个陀螺仪了
锁尾效果很不错的

恩,帮忙看看配置。

楼主:
500可以用在50-30的油动直升机上吗

网友:
用在油机上我们还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
不过我还真想用一个在我的油机上呢

网友:
强烈建议买亚托的舵机,青年反应不错

网友:
但是在香港的论坛上说亚拓的舵机不好用,他们都推荐双叶的3107,还有不少用Hitec的HS55/50的,不过HS50实在太贵了,要250左右。

网友:
相对于偶们的购买能力,能买3107就很牛比了

网友:
gaonel和青年,你们这么推荐亚拓的舵机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呀?能具体谈谈吗?
还有亚拓的舵机好像有两种9x和9g,到底那种比较好呀。

网友:
9x精度比较高,虚位也小点

网友:
9G是已经停产的型号,现在台湾网站上卖的只有9X了。

网友:
9X的舵机是很好的舵机
3107也很不错的
其实舵机中立点很重要

网友:
请问hyf_lj版主,
RCE-500陀螺的锁尾功能可以在陀螺仪上设置吗?意思就是不插
感度线,全部在陀螺仪上设置

网友:
我买过3107、3108、std、亚拓9x,后来我用三个亚拓9x飞ccpm的黑龙,虚位和回中很好!各位应该也看录像了。
使用感觉9x以它88园的价格 在性价比方面绝对优胜!和3107比好像也就是响应速度稍逊一点点,别的目前还没感觉有很大的差距。3107可是170园一个呦!再贵的舵机也是消耗品

网友:
飞亚拓,PG-03就很好!尾很稳,用不着那么高级的陀螺!

网友A:
我原来也是用pg01飞的亚拓(比pg03还高档一点呢,双感度切换的)后来飞了gaonel的gy240才感觉到差距。。。。。。现在我也是gy240了,飞航线更稳好飞多了!!!450x真的是用好设备就有好性能很明显,从原来的std舵机换成全3107、3108、gy240以后飞行感觉只有四个字:脱胎换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