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CC改装为尾马达驱动,但电子部分要怎么改啊

楼主(2005-04-29):
想把CC改装为尾马达驱动,但电子部分要怎么改啊

网友A:
好好的传动方式为何要改成尾电机方式呀。JABO都是改其它传动方式,楼主干嘛要反过来呀。

网友B:
尾马达驱动并不是很差的方案,其实它是一种还不错的选择。呵呵!
其实各有优劣,只是看用的人从什么角度去审视和评判了。
尾马达驱动的结构简单,性能中等;马达寿命有限,要经常换。
变距尾桨的结构复杂,但性能好;齿轮寿命有限,容易扫齿;皮带传动的成本较高。

楼主:
就是因为换齿轮换烦拉,改皮带有没精力,所以只好改尾马达

网友:
个人认为皮带好,轴传动会扫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