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敲定的亚拓450配置,价格可能还有出入,请同好指点。

楼主(2005-04-29):
亚拓450X V2+400LF2800KV电机+SF金属摇臂+金属平衡杆固定座 1680
35A无刷电调 RCE-BL35G                                   400
RCE-500  陀螺                                           600
A.K.E 1950mAh幻影版锂聚(三只套装版)                     590
携带箱                                                  350
小电直训练架                                             28
戶外急救零件包                                           73
螺絲備用包                                               15
馬達散熱片                                               25
飞高PPM 8通道40MHz接收机                                 158
飞高晶体Futaba 40.695MHz (TX/RX一对装)                   35
9X微型伺服器 RC-9X                                       88x4=352
韩国产MEGA 630DL锂电、镍氢电、镍镉电池充电器             680

最后不知道配这款充电器好还是下面这款好。
韩国产MEGA 660SR锂电、镍氢电、镍镉电池充电器            1280

如果配置没问题准备这几天打款了。

楼主:
韩国产MEGA 630DL锂电、镍氢电、镍镉电池充电器

规 格 :
(1)具微电脑电池最佳化充放电系统
(2)适用所有Ni-Cd,Ni-MH,Li-ion,Li-polymer,Pb电池
(3)可充镍镉或镍氢电池1~10颗
(4)可充锂电池(3.6V / 3.7V / 7.2V / 7.4V / 10.8V / 11.1V)
(5)可充铅蓄电池(2V / 4V / 6V / 8V / 10V / 12 V)
(6)充电电流0.1A~3A可调
(7)放电电流0.1A~0.5A可调
(8)自动最佳化脉充功能
(9)可调式最终放电电压(0.1V~12V)
(10)输入电源 DC 10.5V~15.0V 5A以上
(11)16x2 LCD显示幕(可显示电流,电压, 充入容量)
(12)侦测解析度达0.001V(1mV)
(13)具1~5次循环充放(放充)电功能
(14)自动峰值截断功能
(15)高效率散热
(16)具电子式短路及逆接保护
价格680

楼主:
韩国产MEGA 660SR锂电、镍氢电、镍镉电池充电器

规 格 :
(1)具智慧型电池最佳化处理系统
(2)适用所有Ni-Cd,Ni-MH,Li-ion,Li-polymer电池
(3)可充镍镉镍氢电池1~26颗 , 50~5000mAh
(4)可充锂电池1~10颗(3.6V/cell or 3.7V/cell)
(5)充电电流0.1A~5A可调
(6)放电电流0.1A~5A可调
(7)输入电源 DC 10.5V~15.0V 8A以上
(8)16x2 LCD冷光显示幕(可显示电流,电压, 充入容量,充电温度)
(9)侦测解析度达0.001V(1mV)
(10)具单次循环充放(放充)电功能
(11)可记忆10组电池设定(电池种类,容量,充放电流 )
(12)脉充功能(0mAh~250mAh)

价格1280

楼主:
到底选哪款好?

网友:
建议你用SWALLOW的ADVACE
很好用的一个充电器
也是现在最新款的了
接收机可以用亚拓的40兆的
稳定也便宜才140多点吧

网友:
飞亚拓最好配持续放电10C以上的电池!

尾桨建议用6克的舵机!  好象原装的V2 电直套装里配的电机就已经包含散热片了!!

楼主:
hyf_lj  在 2005-4-29 08:42 PM 发表:

建议你用SWALLOW的ADVACE
很好用的一个充电器
也是现在最新款的了
接收机可以用亚拓的40兆的
稳定也便宜才140多点吧

主要我还有其他的镍铬、镍氢电池要充(比如接受电、发射电等等),要不单买个锂电充电器也就可以了。

那根接受机可以用在DR6000上吗?

楼主:
mosquito  在 2005-4-29 08:54 PM 发表:

飞亚拓最好配持续放电10C以上的电池!

尾桨建议用6克的舵机!  好象原装的V2 电直套装里配的电机就已经包含散热片了!!

恩,知道了,谢谢指点

网友:
又一个米爷. 有钱就是好啊!!!

楼主:
liujian486  在 2005-4-29 09:29 PM 发表:

又一个米爷. 有钱就是好啊!!!

牙齿都快咬碎了才决定的,唉,米爷就好了。。。。。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买那训练架,我买过,根本太嫩,没法用在450上的,建议自己DIY训练架,很简单,好点的话用炭纤维,差点的话,用接毛线的阵即可,效果很好的。。。。

楼主:
tomye  在 2005-4-29 09:49 PM 发表:

建议楼主不要买那训练架,我买过,根本太嫩,没法用在450上的,建议自己DIY训练架,很简单,好点的话用炭纤维,差点的话,用接毛线的阵即可,效果很好的。。。。

好,谢谢建议

网友:
SWALLOW的ADVACE是目前功能很全面的充电器
可以冲目前世面上所有的模型用电池
你说的MAGE的是仿日本KS的
功能上感觉还是SWALLOW的比较全
不过你可去别买老款的

另:现在的V2套装里的400LF2800KV电机是不带散热片的
散热片要另外购买的
不过新款的400LF2800KV电机里面内置散热风扇的

[ Last edited by hyf_lj on 2005-4-29 at 22:31 ]

网友:
我建议啊,在努力忍半个月然后直接买450xl吧!450xl的改进还是很多的!主要对飞行性能有关键影响的有:3轴承大桨夹,新版中联(双油封),十字盘导轨,双推式尾桨变距,双轴承sf臂,金属球头尾桨夹,加长尾管,新版150t带扇页大齿盘,旋翼头刹车香菇。这些改进可是非常关键的啊!建议你再忍两天,否则日后还得升级!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4-29 10:59 PM 发表:

我建议啊,在努力忍半个月然后直接买450xl吧!450xl的改进还是很多的!主要对飞行性能有关键影响的有:3轴承大桨夹,新版中联(双油封),十字盘导轨,双推式尾桨变距,双轴承sf臂,金属球头尾桨夹,加长尾管,新 ...

价格会增加多少?我看看值得等待吗,呵呵

网友:
建议楼主再配一套钢制升级主轴,还有一套横轴哦!
v2版本的大齿盘我正在用,没有感觉有什么特别。指标上说轻了不少,但小暴龙有1斤多重,这么点点真的是感觉不出来哦。
青年说的其它升级项目到真是值得等待哦!目前有很多模友已经陆续购买了金属升级件了。

网友:
城市浪人  在 2005-4-29 11:50 PM 发表:

价格会增加多少?我看看值得等待吗,呵呵

价格好像还没定,不过这次5月28日的上海国际模型会上会有卖的,我也准备看看。。。

网友:
要到5月28日啊,那不是等的头发都白了,苦啊。

网友:
呵呵,趁等待的时间不如去买个小飞轮先练练手,两百多的价钱不到450X的零头啦,而且据说只要直接推油就能吊机,在桌面上飞个航线很轻松的说。

网友:
等450XL出来估计大陆要卖到¥2000以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