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桨追踪效应”、“中立点”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4-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当陀螺仪的灵敏速(感度)大于舵机的响应速度时,就会发生不同步的控制响应,造成难以稳定到理想的状态(陀螺仪和舵机反复的调整互动,无法安定),从而使尾舵表现出快速的左右摇摆的现象——追踪效应(摘自DFLY语录第365章第64节,有书为证,有据可查;)

中立点,就是指能使尾舵保持机身平衡的安定点。

网友:
解释的很到位
dfly版大你出书了??

网友:
有的陀螺仪有调节旋钮的,就在陀螺仪上调。没有的,就在发射机上调尾舵微调。但最好都先通过机械方式调整到位后再进行微调。

尾桨不由自主的左右快速摇晃就是追踪效应,一般情况下陀螺仪感度设置过高就会产生追踪效应。

网友:
得益非浅啊。。。

网友:
dfly  在 2005-4-30 07:25 AM 发表:

有的陀螺仪有调节旋钮的,就在陀螺仪上调。没有的,就在发射机上调尾舵微调。但最好都先通过机械方式调整到位后再进行微调。

尾桨不由自主的左右快速摇晃就是追踪效应,一般情况下陀螺仪感度设置过高就会产生追 ...

请问用尾马达型的电直,四合一板无陀螺仪调节旋钮的机机出现追踪效应如何解决?(京商M24电直,原配9.6V,用11.1V时出现追踪效应)

网友:
使用功率更大的尾马达,提高尾马达的响应速度。

网友:
dfly  在 2005-4-30 01:54 PM 发表:

使用功率更大的尾马达,提高尾马达的响应速度。

明白了,谢谢!这正好符合你那个版本书的理论!原来想给电池降压,现在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dfly  在 2005-4-30 01:54 PM 发表:

使用功率更大的尾马达,提高尾马达的响应速度。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DFLY,我的ESKY3D总是加油时摆尾,怎么也调不好,换过很多尾电机,加大了尾浆的迎角或是加大面积(自制的)调小过大浆的浆距,还是不行,现在玩时都养成习惯了,一加油就给尾舵(向右打方向),我分析是陀螺不好,混控比例不合适,陀螺的感度调到头儿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不跟陀螺仪有关系,如果你用的是高级发射机,可以设置一下油门跟轴参数。
事实上即使是油机,某些机器不设置跟轴参数,也不可能很稳。

网友:
油机,是不设置跟轴参数的,因为使用锁尾陀螺,如果再使用跟轴参数,呵呵,反而会不稳定

网友:
dfly  在 2005-4-30 03:55 PM 发表:

不跟陀螺仪有关系,如果你用的是高级发射机,可以设置一下油门跟轴参数。
事实上即使是油机,某些机器不设置跟轴参数,也不可能很稳。

我没有高级发射机,用的是原配六通道,看来要破费了,一个9X够买二个450空机还有富裕,太贵了,动心过几次,还是没有买,过几个月再说吧

网友:
过多N个月我都不敢买9X啊,诶